都是钱逼的

楼主:
说来话长,最近要用一个硬盘,因为是NAS上用,所以自然选择红盘啦,红盘是专为NAS设计的,功耗小,噪声小,可以7*24运行,当然性能也会随着功耗和噪声的减小而减弱啦。现在的数据量买1T的完全不够用啊,考虑到以后数据会越来越多,还是买个大一点的比较好。开始想买个4T的,网上一看价格要一千四百大洋,这个也太贵了,买不起啊。那就想着买个2T的吧,某宝旗舰店和狗东看了看,七百多。还是太贵了。遂在某宝按价格排序(我一直这样干,不要鄙视我),果断找了个最便宜的,西数红盘2T,370,加运费380.
也知道便宜没好货,质量可能没有保证,但是便宜啊,要是能用个几年不也一样,都是三年联保,能用三年就不亏。
买之前还是有些顾忌的,问了老板一些售后问题,可不可以官网注册,可不可以官方售后。
最终还是买了,开箱照就不晒了,是一个普通的快递盒子,盒子内放着一块硬盘,周围是泡沫,这个硬盘没有盒子,只有一个静电袋装着。

仔细看这张,pcb和外壳之间竟然是一层泡沫。

网友:
接下来是各种测试啊
首先是HD tune

在进行读取扫描时,进行了快速模式,没有发现坏道,因为非快速模式时间太长,没有进行测试

性能还是不错的,对这个性能还是相当满意的,毕竟这是磁盘。

网友:
crystal benchmark

这个读速度果然有水,测试匆忙选择了100M,最好选1000M的,4k的读速度完全没有优化可能,这个2.4M的写速度也是做了缓存的,否则跟读差不了哪去。

网友:
H2测试,因为容量太大,如果全部测试估计一天就没了,所以只测试了100000M,没有什么错误(要是刚到手就有错误,那就别卖了)

网友:
txbench测试
在这的4k  QD1读速度和写速度与crystal 测试相差甚远,写速度直接掉到了1.8M

这个是测试的配置信息

网友:
hd speed,这个测试和HD tune一样,只测试了读速度,没有测试写速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测试工具写测试需要删除分区表,也就是说这个是RAW  mode的测试,没有文件系统,相比于FILE mode测试性能要好一些,毕竟没有了文件系统的开销。

网友:
crystal diskinfo查看一下磁盘的信息
惊奇的发现给出的通电次数是37次,通电时间是98,宝宝表示不淡定了

看温度已经40度了,用手触摸外壳可以感觉到烫手了

网友:
AS  SSD测试
这张图片因为是测试时间太长,等不了了,所以停掉了

看看AS  SSD的另一个copy测试项

网友:
测试软件中有测试机的配置,机器比较老了,不过对测试结果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了

网友:
没有与官方卖的正品做对比,不知道这个是好还是坏,从性能上完全看不错来,性能方面完全满意了,只不过在侧着放置的时候噪声比较大。虽然在官网注册了,但还是不能说明这个是正品(卖家一直声称是正品),网上看到有些翻新磁盘通过一些手段也能够是SN能够在官网注册。对于温度方面,感觉跟一般的蓝盘什么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挺热的,网上还说有些通过刷固件什么的,什么盘都能改,所以测试工具的信息显示真实性也就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除了能够得出速度还可以,没有坏道等信息外,对于是否是正品,稳定性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

网友:
经过咨询卖家,对于通电时间,卖家给的答复是代理做的测试,有几十个小时很正常,对于这个表示严重怀疑,不可能对每个磁盘进行这么长时间的测试,98个小时电费就得多少啊,况且哪来这么多测试机,这个电费测试环境和电费对代理商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更别说人力成本了。对于这个答复很不满意

网友A:
据说是老化测试。。。所以有通电时间什么的很正常。。。

网友B:
难道不是只测试样机,然后定型批量,每个出厂的都老化测试还不都测试坏了

网友:
    宝宝挺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只测试样机,然后定型批量,每个出厂的都老化测试还不都测试坏了

当然不可能每个都老化测试,一年出货几千万上亿块,那得多长的时间,多少测试机,多少电费啊,还有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老化测试。。。所以有通电时间什么的很正常。。。

难道每块老化这么长时间?

网友:
测的真够专业的,不过这价格,旗舰店的50%,看着是有点怕怕的

网友D:
380 2TB, 真够便宜啊。
我也很喜欢“按价格排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可能每个都老化测试,一年出货几千万上亿块,那得多长的时间,多少测试机,多少电费啊,还有人力

关键是,老化测试结束后,就真的老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0 2TB, 真够便宜啊。
我也很喜欢“按价格排序”

以前我也是按照价格排序去选,现在我更喜欢按销量排序,然后从里面选排在中上的,虽然听说有刷销量的

网友:
几十个小时测试时间是没有必要纠结的!一般都会有,硬盘这东西一般都是正品吧!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假的,那磁头盘片,好像华强北也搞不定,主要是油水也少!

网友E:
好专业的测试,蓝盘、红盘啥区别?一个可以挂nas?就这样么。。。

网友F:
版主测试得很详细,基本常用的不常用的测试软件都拉出来了,最好能有在DOS下全盘测试一下有没有坏道,2T估计得挂着测试大半天,之前我保修回来的西数1T,拿回来就立马测坏道,还真是有问题,连续换了2次才搞定

网友:
楼主真幽默,都是钱逼的

网友:
淘宝上买这种比较贵的东西,要是我还真的不敢买。

选在在某东,贵一点无所谓,用着踏实就好。

网友G:
PCB板下有海绵正常,但是近100个小时就不正常了,一般是个位数。

网友:
建议楼主的标题“都是钱逼的”改一个字,改成“都是钱的”。
这个“拿”字,就是“海青拿天鹅”、“与我拿下!”那个“拿”。

网友H:
理性购物很重要。能用3年就回本了,说不定3年后硬盘都白菜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专业的测试,蓝盘、红盘啥区别?一个可以挂nas?就这样么。。。

黑盘:高性能,大缓存,速度快。代号:LS WD Caviar Black。主要适用于企业,吞吐量大的服务器,高性能计算应用,诸如多媒体视频和相片编辑,高性能游戏机。
蓝盘:普通硬盘,适合家用。优点是性能较强,价格较低,性价比高;缺点是声音比绿盘略响,性能比黑盘略差。
绿盘:SATA 硬盘,发热量更低、更安静、更环保。节能盘,适合大容量存储;采用IntelliPower技术,转速为5400转。优势是安静、价格低;缺点是性能差,延迟高,寿命短。
红盘:西数新推出的针对NAS市场的硬盘,面向的是拥有1 至5 个硬盘位的家庭或小型企业NAS用户。性能特性与绿盘比较接近,功耗较低、噪音较小、能够适应长时间的连续工作,拥有特色技术NASware,这技术让其兼容性更加出色,无论是针对NAS或是RAID都能够拥有突出的兼容性表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版主测试得很详细,基本常用的不常用的测试软件都拉出来了,最好能有在DOS下全盘测试一下有没有坏道,2T估 ...

用了HD tune快速检测了一下没问题,非快速太慢,时间太长,就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PCB板下有海绵正常,但是近100个小时就不正常了,一般是个位数。

这个海绵是什么作用呢?物理支撑,隔离,绝缘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理性购物很重要。能用3年就回本了,说不定3年后硬盘都白菜价了

这东西只能越来越便宜,容量越来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海绵是什么作用呢?物理支撑,隔离,绝缘还是什么?

都有一些吧,另外,我是在旧硬盘(WD,ST)中能看到海绵,最近买的ST中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盘:高性能,大缓存,速度快。代号:LS WD Caviar Black。主要适用于企业,吞吐量大的服务器,高性能计 ...

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HD tune快速检测了一下没问题,非快速太慢,时间太长,就放弃了

找个空闲的时候再测下就好了,比如晚上睡觉后就开测,早上就能出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