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零电压开通毛刺问题

楼主:
图1为经过放大器产生的波形

图2为利用mosfet截取出的快上升沿的波形

mosfet电路如图,
mosfet平时为导通状态。
小弟求助各位大神,图二中的毛刺是mosfet导通时产生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这个毛刺啊?
因为我后面还要对一个电容充电,这个毛刺影响非常大。
真心求助各位大神,如果解决有酬谢!!

V1波形

V1波形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毛刺是仿真出来的。到制成电路板焊接完成后,很可能这个毛刺和仿真时完全不一样。
这种毛刺,是电路中存在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所产生,而实际电路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可能与仿真时差别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毛刺是仿真出来的。到制成电路板焊接完成后,很可能这个毛刺和仿真时完全不一样。
这种毛刺,是 ...

哦~ 我导师也说让我先搭电路出来在调试,只是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心里好难受!
多谢你的回复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我导师也说让我先搭电路出来在调试,只是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心里好难受!
多谢你的回复啦!

你的仿真图中电容C7仅1pF。
不要说MOS管极间电容,就是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也比1pF大若干倍。探头接上或者撤下,电路的工作会受很大影响。

网友C:
不能依赖仿真。体仿真有时候可以对电路设计帮助很大,有时候会产生误导。

网友D:
会不会是2N7002的RDS偏大造成毛刺?

网友:
最不喜欢 仿真党

电路不复杂  就做个出来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图中电容C7仅1pF。
不要说MOS管极间电容,就是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也比1pF大若干倍。探头接上 ...

这也是我头疼的地方,我这个题目就是要对1-100pF的电容充电产生一个脉冲电流,并且要求加在电容上电压的上升沿要小于60ns.如果电容较大的话就不能保证方波的上升沿够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依赖仿真。体仿真有时候可以对电路设计帮助很大,有时候会产生误导。

恩! 谢谢回复!  我就是想不通这个毛刺的来源很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2N7002的RDS偏大造成毛刺?

问题是Vd=0,为什么门极电压会引Vd的变化呢?  小白比较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