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开发编译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想自己开发一个图形化界面软件,通过图形化操作,直接生成代码,然后编译下载到STM32里运行,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把STM32编译集成到我这个软件里呢?

网友A:
那是不是要先把图形界面后边的代码先写好呢?

网友B:
写接口,然后做软件,软件里面的每个元件都要能翻译成底层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要先把图形界面后边的代码先写好呢?

这个代码写好没问题,可以是一个通用C代码。主要是下一步,怎样把这个C代码编译成ST32可执行的代码呢?
我是做硬件出身,软件不是很通,从ST找到这个 STVP programming toolkit: C++ source files for creating PC programming interface,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集成到开发软件里,直接调用编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接口,然后做软件,软件里面的每个元件都要能翻译成底层识别的

对编译原理不是很懂,就想能在自己软件里实现Keil的编译功能,这个能简单描述一下么?@kk118a

网友:
这个具体我也不会,公司是这么做的,就像PLC编译器,它的内部还是STM32座的

网友:
编译程序就行了!用GCC就行了,开源的,你完成了代码生成,下一步就是编辑与链接了!生成程序的大至就是,预处理、编译、汇编、链接、包括MDK与IAR都是一样的,都由几个工具组成的,一个文本编辑器,用来写程序,在你这里已经自动生成了也就是这个工具你本身就有了,第二个就是编译器成行编译与汇编,你用GCC就行了,只是几个命令的问题。第三个是链接器 也用GCC就行了。因为GCC是一个编译链工具。 这样就能生成可执行文件了,把这个文件下载到芯片里面就ok了,当然操作起来没有我说的这么简单。事实上应该也不会太复杂,但是你这样生成的程序是缺调试器的,很难反过来发现代码的问题,而IDE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能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编译原理不是很懂,就想能在自己软件里实现Keil的编译功能,这个能简单描述一下么?@kk118a

这个好说,装上keil,直接调用keil那几个编译连接的exe就好了,前提当然是有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