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下图这个左手边那块空白的地方原来是每个画好原件的目录;现在被我搞的一片空白了;请高手指教怎么可以调回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高手详细一点行吗、或者最后一步麻烦截个图,

好,随便示意一下

网友:
这个是在PCB封装库里面

网友A:
封装库里没有元件,或者只有一个这个3芯
点击左侧Projectls看在那个文件下,
点击左侧PCBLIBFilter,看这个库文件下有几个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封装库里没有元件,或者只有一个这个3芯
点击左侧Projectls看在那个文件下,
点击左侧PCBLIBFilter,看这 ...

请高手详细一点行吗、或者最后一步麻烦截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随便示意一下

再次感谢,祝你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