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敷铜出现问题

楼主:
PCB布完后,准备敷铜(DGND),但是敷铜后出现如下图所示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您使用AD那是相当的熟练啊,以后若是有问题请教请一定多多指点。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哈

网友A:
你覆铜是准备覆那个属性?地?在design、rules、Planeconnect下修改规则。再把属性修改好。

网友:
                                                               源文件可以传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覆铜是准备覆那个属性?地?在design、rules、Planeconnect下修改规则。再把属性修改好。

为什么DGND和其他3个网络号短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DGND和其他3个网络号短路了呢

可能你选的不是覆铜那个,要不就是层选错了,不然的话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DGND和其他3个网络号短路了呢

我下载试了一下,还真是这样的状况,神奇,第一次遇到,我得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试了一下,还真是这样的状况,神奇,第一次遇到,我得研究一下。

我都研究了一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研究了一天了。

怀疑选的不是覆铜,是放置填充方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研究了一天了。

惭愧,没弄好,看不出那边的问题。我打开其它的PCB文件试了一下都是正常的。。。你画的时候改了哪些规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怀疑选的不是覆铜,是放置填充方块

我也试了,确实是覆铜。但是就是把那三个本来不相干的焊盘包含进去了。第一次碰到这情,感觉挺神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了,确实是覆铜。但是就是把那三个本来不相干的焊盘包含进去了。第一次碰到这情,感觉挺神奇的。

如果覆铜的其他地方没有包含其他网络焊盘,只在此元件封装上包含,把这个元件从PCB上删去,另外添加一般类似的焊盘元件封装,验证是否此封装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覆铜的其他地方没有包含其他网络焊盘,只在此元件封装上包含,把这个元件从PCB上删去,另外添加一 ...

我试了一下整块板子给覆铜,结果所有的过孔焊盘什么的都被覆盖了,所以我想说能排除掉封装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会试一下。我觉得问题更可能出现在规则上,我试了一下他给的文件图,发现里面的走线可以短路且没有报错。我觉着这就不正常了,但又找不到问题在哪,纠结。。。。

网友A:
上图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整块板子给覆铜,结果所有的过孔焊盘什么的都被覆盖了,所以我想说能排除掉封装的问题,不过我 ...

要么是你搞错填充和覆铜的命令了,要么是贵机器出鬼了
先搞清这两个命令

填充都是相连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间距设置的有问题。所以看上去好像是短路了。实际上是因为间距设置问题,间距设置的过小,或者没有间隔的原因。

网友:
电脑是没有问题的,AD软件也没有问题,因为我用我自己画的PCB板试过,覆铜正常,就是楼主上传的这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

或者是覆铜的网格铜的线宽小于你规则设置的最小线宽

网友A:
规则最小线宽是6mil。问题应该也不在这吧,这实在是没招了,我弃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规则最小线宽是6mil。问题应该也不在这吧,这实在是没招了,我弃权。。。。。

重点检查一下覆铜规则的几个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一下覆铜规则的几个设置的

也不知道楼主到底改了哪些规则布的,我是没招了,看不懂,哎。。。。我还是太年轻,经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楼主到底改了哪些规则布的,我是没招了,看不懂,哎。。。。我还是太年轻,经验少。。。。

哦,搞错了,以为是楼主
楼主这会没有现身,估计楼主在覆铜规则里进行了手动把IsPolygon改成InPolygon的设置把,也没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搞错了,以为是楼主
楼主这会没有现身,估计楼主在覆铜规则里进行了手动把IsPolygon改成InPolygon的 ...

老师您说的是我圈出来的那个嘛?在哪改的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您说的是我圈出来的那个嘛?在哪改的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D R进入规则设置,plane下找到Polygon Connect Style选项,右击建立新的规则New Rule
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需要在这里检测是否建立新的什么规则,
没此必要,楼主的情况该是线距设置问题

网友:
我也是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 R进入规则设置,plane下找到Polygon Connect Style选项,右击建立新的规则New Rule
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

不管了,头疼。。。收拾收拾待会下班了。。这一天天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试了一个办法,将你的工程文件复制到另一个PCB文件中,粘贴保留网络。然后再铺铜就可以了。。。不过具体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试了一个办法,将你的工程文件复制到另一个PCB文件中,粘贴保留网络。然后再铺 ...

我最后也是这么弄的。

网友:
安全间距设置有问题:
用鼠标点规则设置的第一项  clearance ,将右边的enabled(使能)勾选上,再点应用,点确定。就OK了。

下图是重新铺铜的图片,看效果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后也是这么弄的。

不是彻底的解决方法,试试29楼说的,应该是安全距离设置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安全间距设置有问题:
用鼠标点规则设置的第一项  clearance ,将右边的enabled(使能)勾选上,再点应用, ...

这个问题之前那都没有注意过。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之前那都没有注意过。学习了

嗯。你已经设置了安全间距,但是你没有让它使能,也就是说,没有让它执行,所以就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嗯。你已经设置了安全间距,但是你没有让它使能,也就是说,没有让它执行,所以就会造成这种问题。

佩服了。真仔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佩服了。真仔细啊。

你就是“秋风式街球”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安全间距设置有问题:
用鼠标点规则设置的第一项  clearance ,将右边的enabled(使能)勾选上,再点应用, ...

学习了,大大的涨姿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大大的涨姿势啊。。

网友A:
前辈您使用AD那是相当的熟练啊,以后若是有问题请教请一定多多指点。

网友:
这不是在设计规则里面改,而是在Interactive Routing里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是“秋风式街球”么?

不是的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