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放置的过孔怎么连不了线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一下
1、这样的放置的过孔 ,怎么连线的时候 ,那个线在外面自动绕过

2、还有就是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让它底层和顶层都显示连上线呢,我顶层连好了, 再去底层连一下,它就自动覆盖了顶层的

网友A:
过孔无属性,怎么连接,把过孔的属性改成你要连线的属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无属性,怎么连接,把过孔的属性改成你要连线的属性就好了。

知道了
下面的一个问题知道么

网友A:
“2、还有就是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让它底层和顶层都显示连上线呢,我顶层连好了, 再去底层连一下,它就自动覆盖了顶层的”
这个问提我不是很明白,最好上图。或者你描述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还有就是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让它底层和顶层都显示连上线呢,我顶层连好了, 再去底层连一下,它就自 ...

就像这样的   我是方一个小型的数码管在上面
就是为了以后换一个大一点的数码管的时候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就在前面又加了一个过孔   就是直接跟前面的小型过孔连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不是已经连接好了吗?你要看底层和顶层的连线干嘛?两面都走同一根线?或者是我没看明白你说的?有点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已经连接好了吗?你要看底层和顶层的连线干嘛?两面都走同一根线?或者是我没看明白你说的?有点蒙。 ...

额   可能我没表达好    这样连接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谢谢啊

网友:
一个路径

网友C:
你的过孔没设置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可能我没表达好    这样连接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谢谢啊

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过孔没设置网络

嗯嗯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过孔没有网络属性,当然绕过了。。。
第二个问题“怎样才能让它底层和顶层都显示连上线呢”这个要跑DRC才知道吧。还有你说的自动覆盖的问题,只要不是对同一网络的重复连线。就不会有覆盖的问题。

网友D:
1、这样的放置的过孔 ,怎么连线的时候 ,那个线在外面自动绕过
~~~ 过孔添加,网络属性就可以连上了

2、还有就是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让它底层和顶层都显示连上线呢,我顶层连好了, 再去底层连一下,它就自动覆盖了顶层的
~~~在走线的时候按TAB键,将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前面的勾去掉点应用就可以了。
~~~或者按OP进入preferences,找到interactive routing选项,将将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前面的勾去掉点应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这样的放置的过孔 ,怎么连线的时候 ,那个线在外面自动绕过
~~~ 过孔添加,网络属性就可以连上了

2 ...

谢谢    总算弄成了    之前虽然也连上了  不过这样焊盘都连起来好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总算弄成了    之前虽然也连上了  不过这样焊盘都连起来好看些

搞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