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 小米蓝牙音箱

楼主:
 今早上班,收到ee寄来的奖品:小米小钢炮蓝牙音箱。一番试用过后,果断拆了看看!
浑身上下没有螺丝孔,没有拧得动的地方。但是底部的中间疑似帖纸。于是用镊子把帖子剥个角,再揭掉。果然有四个螺丝孔了。

拆掉螺丝,试图把底壳取下来,却发现还有导线给牵住了。呃……居然是热熔胶搞的。分析一下,是为了mic固定在底壳上。

暂时这里不好弄。我试试带电路板一起分离呢。 果然,电路板能动,只不过和下面一层之间仍然有胶…… 还好,用镊子挑断热熔胶拉成的丝

完整分开了:

那块透明塑料又是用热熔胶固定的,显得太low了。原型这么弄弄就罢了,产品里面能做得大方点么?

取下来,下面又有螺丝孔了。
但是我拧下螺丝还是没有能继续拆下去。后面是声腔,就只有speaker在里面了,不拆也罢。

回头再看麦克风,4mm直径的ECM. 热熔胶是为了固定麦克。

电路板

另一侧主要是电池

CSR8615, 整个音箱的核心,这是做成了一个模块。

这个小芯片没查到,应该是电池的充电管理吧

这个也没查到,结合PCB另一面的电感,这个疑似DC-DC电源。手边没有表,没有验证电压是否变换了.

FM4158S, 搜索的结果是一个喇叭驱动芯片。没找到datasheet

另外一个SOP-8的,B1607不知道是啥,没查到资料。我猜测是麦克风音频前置放大。周围这么多空的元件没焊是为啥?

没有去调查这个音箱的售价,看起来成本应该不高。核心的东西完全在那个蓝牙模块里面了。

网友:
呵呵
送什么拆什么,电子玩家
话说那个csr661蓝牙模块小板,还是邮票孔设计

网友:
市场上,还都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
是否可以用它做个电池监测系统,通过手机蓝牙检测音箱电池电量

网友:
还真是送啥拆啥啊你

网友:
蓝牙音箱?卖点到底是蓝牙勒还是音箱勒,不过现在小米搞的智能家居搞得挺火热的。

网友A:
天线上接了一根线,接到哪里了,楼主

网友:
小米的做工也不怎么样啊,怪不得手机老坏。东西确实是亚马逊的音箱做的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上接了一根线,接到哪里了,楼主

线另一头就在那团热熔胶里面。算是固定了一下。

网友:
原来里边就这么点东西,卖那么贵

网友:
赞呢,自己也有一个,坏了可以参考楼主的经验

网友:
我拿到手就拆开看了 这音箱很不错,还有自动关机功能,我的笔记本电脑刚好有蓝牙现在每天用笔记本看新闻就是听这音箱的声音,
回复8楼,里面蓝牙天线上接了那一根线是用来增强接收信号的,因为音箱上面用的是铝制外壳影响蓝牙信号穿透

网友:
看看热闹,音响怎么连个功放芯片都没有看到!回头确认了一下,看到了说有 FM4158S 这芯片大约不咋的吧!音响里面功放应该是占大头的。而这个以蓝牙为核,功放缩水,反过来,音响就一般了还不如用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