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控电源

楼主:
有没有哪种电源支持上位机控制的?即我可以通过上位机设定输出电压,要求交流输出电压在50-300V可调,之前做实验都是手动去调,现在想通过程序自动控制,有没有可以介绍的产品?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可以交流一下,我这边有一个艾普斯变频电源,不知道可以通信不?

网友A:
电源至少有支持上位机软件的通信接口,比如RS232串口,RS485
上位机软件的编写一般vb的多些,c++和labview都有人用

网友B:
带通讯接口,可以由上位机设定输出电压或者电流等等,这种产品市场上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至少有支持上位机软件的通信接口,比如RS232串口,RS485
上位机软件的编写一般vb的多些,c++和labview ...

关键有些厂家不开放这些通信端口,只供自己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通讯接口,可以由上位机设定输出电压或者电流等等,这种产品市场上就有。

我看了下,都很贵,3000以内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据我所知,现在的数字电源可以实现,他可以通过接口进行在线调试,调试完成后烧写固件即可完成。但是数字电源比较贵。厂家的话,我知道一家intersil的供应商提供这种电源。

网友:
程控交流电源市面很多,功率500W-1000W左右的,有RS232 或RS485 接口,modbus rtu 协议,价格3000左右,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