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滤波电容4.7uF/400V电解电容老话时会出现鼓包,炸机?

楼主:
请教:图中滤波电容4.7uF/400V电解电容老话时会出现鼓包,炸机?

网友A:
你这图不对吧?R3和R4怎么可能是180千欧?串联这么大电阻,电容还有什么用?

网友:
电解液产气量太大,,,可能考虑,老化电流过大,防爆阀打开,,或者电容器内部击穿

网友B:
按电路位置,此处属于整流后的滤波,4.7uf 400V这种电容,400V是够了,不知道系统负载多大,感觉这个4.7uF电容量是不是小了点

老化时就出问题,很怀疑电容的品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不对吧?R3和R4怎么可能是180千欧?串联这么大电阻,电容还有什么用?

关键是要过EMC的,所以才加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百分之二的鼓包,炸机现象。是不是长时间老化温度过高导致内部电解液干涸,ESL增加,容值减小了才导致爆机的?不知道我解释的对不对呀,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电路位置,此处属于整流后的滤波,4.7uf 400V这种电容,400V是够了,不知道系统负载多大,感觉这个4. ...

负载是1.5A 36V(50W的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要过EMC的,所以才加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百分之二的鼓包,炸机现象。是不是长时间老化温度 ...

加上两支180千欧电阻,EMC就过了?
桥式整流输出,全靠这支电解电容充电放电来滤波。加上这两支180千欧电阻,还怎么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不对吧?R3和R4怎么可能是180千欧?串联这么大电阻,电容还有什么用?

大了吗?是不是都改成30K-80K之间会好点,其次再换个品牌的电解电容,能解决吗?

网友D:
在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像倍压了,电容的耐压需要加大。
二极管反过来安装是不是要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要过EMC的,所以才加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百分之二的鼓包,炸机现象。是不是长时间老化温度 ...

这个电解电容在这里起低频滤波效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像倍压了,电容的耐压需要加大。
二极管反过来安装是不是要好一些?

D5二极管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了吗?是不是都改成30K-80K之间会好点,其次再换个品牌的电解电容,能解决吗?

“大了吗?”
这两支180千欧电阻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短路掉)。二极管D5也是多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解电容在这里起低频滤波效果的,

“这个电解电容在这里起低频滤波效果的”
真能扯。
串联360千欧电阻,还能起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D5二极管反过来????

“D5二极管反过来?”
D5根本不应该存在。和两支180千欧电阻一样,应该去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解电容在这里起低频滤波效果的”
真能扯。
串联360千欧电阻,还能起滤波作用?

关键现在灌好胶老化后为什么会出现鼓包,炸机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现在灌好胶老化后为什么会出现鼓包,炸机呀!

要看看是否为360K,为何用这么大的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键现在灌好胶老化后为什么会出现鼓包,炸机呀!

把电原理图改正再说其它。
首帖电原理图,根本不可能工作。现在你的电路至少工作,足见电原理图不正确。

至于电解电容为什么会炸或者鼓包,那是另一个问题,并不是那两支180千欧电阻引起的(如果那两支电阻存在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现在灌好胶老化后为什么会出现鼓包,炸机呀!

新的电解电容鼓包或者爆炸,一种可能是买到了劣品,另一种可能是出厂后存储时间太久(几年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解电容在这里起低频滤波效果的”
真能扯。
串联360千欧电阻,还能起滤波作用?

关键是既然滤波效果微乎其微,那电容又出问题,我在想会不会是灌胶出了问题,应该换上一批未灌胶的电容再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既然滤波效果微乎其微,那电容又出问题,我在想会不会是灌胶出了问题,应该换上一批未灌胶的电容再 ...

“我在想会不会是……”
想的方向有错误。这是思维缺乏逻辑的表现。

楼主换了个马甲?

网友E:
额~我跟楼主没什么关系,一直在关注这个帖子,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看到您的分析,我也说说我的猜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原理图改正再说其它。
首帖电原理图,根本不可能工作。现在你的电路至少工作,足见电原理图不正确。 ...

这是我改后的原理图,你看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我跟楼主没什么关系,一直在关注这个帖子,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看到您的分析,我也说说我的猜 ...

这是我改后的原理图,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会不会是……”
想的方向有错误。这是思维缺乏逻辑的表现。

楼主换了个马甲?

1、这款产品昨天又来了3000套的订单。我让采购直接把这个电容换成红宝石10*12  4.7uF /450的了。
2、我这边还在继续老化输入260V的,老化时间有20H,我看了下目前还没有发现有炸机现象。
3.我准备这批产品,灌好胶必须全部进烘箱固化,固化好之后再上老化架老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是否为360K,为何用这么大的电阻呢

原先是都是30K,也一样炸机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改后的原理图,你看下。

我是不太懂,是来围观学习的,你还是让@maychang 大大给你检查是不是合理,另外你说你搞了一批没有灌胶的电容在测试,到时看看结果怎么样,看能不能排除掉灌胶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先是都是30K,也一样炸机呀!

炸机不一定只是电阻的事
这种昂宝3330IC,要求MOS管要用高压600V的,MOS的内阻尽量小一些,变压器问题,CBB的电容不能太小等

想比之前应该做过小批量生产吧,是否这次老化的电源某个元件质量有缺陷
再说,连个异常的测试数值都没提供

网友F:
纯粹的电容品质问题,买到劣质假货了而已。顺便一说,楼主图不对,这个电容无用,哪抄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机不一定只是电阻的事
这种昂宝3330IC,要求MOS管要用高压600V的,MOS的内阻尽量小一些,变压器问题,C ...

谢谢各位的一直在关注我这个帖子,现已试生产了300只产品,都已经测试——灌胶——高压——老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此电容的有鼓包的现象(电容已换成红宝石的了)。或许正如chunyang所说“电容品质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纯粹的电容品质问题,买到劣质假货了而已。顺便一说,楼主图不对,这个电容无用,哪抄的电路?

为了要过EMC的,这个电容在这里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不太懂,是来围观学习的,你还是让@maychang 大大给你检查是不是合理,另外你说你搞了一批没有灌胶的 ...

现已试生产300只,到目前还没有出现问题。或许真的是采购除了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为了要过EMC的,这个电容在这里是没有用的。

多或少这只电容不会给EMC带来可察觉的影响,纯属错误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多或少这只电容不会给EMC带来可察觉的影响,纯属错误的电路。

大侠,那应当怎么改善呢?能帮帮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是否为360K,为何用这么大的电阻呢

加这个电容也是为了防雷电和浪涌的。360K电阻放电可以慢慢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纯粹的电容品质问题,买到劣质假货了而已。顺便一说,楼主图不对,这个电容无用,哪抄的电路?

加这个电容也是为了防雷电和浪涌的。360K电阻对此电容放电可以慢慢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那应当怎么改善呢?能帮帮我吗?

EMC的范畴很广,先搞清楚哪里超标、因何超标。EMC问题往往很复杂,考验的是综合技术能力,不是加几个电容、电阻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这个电容也是为了防雷电和浪涌的。360K电阻对此电容放电可以慢慢放的。

很遗憾,这个电路对你要防的一点作用也没有。

网友:
防雷,要堵和疏相结合,“堵”用电感,对电源多用磁环共轭电感。“疏”用压敏器件,在火线和零线与保护地之间加TVS,必要时要加气隙放电管。
对付浪涌,也是用压敏器件,一般是压敏电阻配合保险来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了吗?”
这两支180千欧电阻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短路掉)。二极管D5也是多余。

这的RDC浪涌吸收电路,180K的电阻可以加大点 一般两个电阻一起电阻是514K到1M  电容的耐压要加大到450V才安全点,30W以下的才用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的RDC浪涌吸收电路,180K的电阻可以加大点 一般两个电阻一起电阻是514K到1M  电容的耐压要加大到450V才 ...

“这的RDC浪涌吸收电路”
吸收浪涌,主要靠输入端的RV1、CX1、L1、FL2。
吸收电路放到L2之后,那是开玩笑。

网友G:
做过开关电源的都会用到这电路,好多大厂也是这样用。不信你买个电源拆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做过开关电源的都会用到这电路,好多大厂也是这样用。不信你买个电源拆来看看

我搞开关电源,年头也不算少了,从开始搞开关电源到现在,从未见过如此奇葩电路。
“好多大厂”,能举两个例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开关电源,年头也不算少了,从开始搞开关电源到现在,从未见过如此奇葩电路。
“好多大厂”,能举两 ...

这么常用的电路都没见过,只说明你圈子太小。

25W过CE的

25W过CE的

100W过3C的

100W过3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