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un为什么有1根飞线?(晶体复用)

楼主:
作者公众号又更新啦,ufun小伙伴快来看

    原设计是想通过ARM与CH340T共用同一晶体,实现低成本时钟方案(即用CH340T的内部多谐振荡器与外部晶体构成一个时钟源,然后提供时钟到ARM的OSC_IN)。

    原理上讲,CH340T内部的多谐振荡器输出XO经过外部晶体的“带通滤波”后输入到振荡回路的输入端XI,得到12M的正弦时钟信号。该信号较弱,但依然可以用于大多数高阻时钟输入。但过程中发现上电期间ARM的OSC_IN会有一个对地的电阻通路,导致电路无法起振。

    于是对电路做了一些修改:原设计将ARM的12M时钟接到CH340T的XI端,后改为接到CH340T的XO端。XO端的信号不如XI端好,但没有经过晶体,所以驱动能力较好。

    于是在我们发行的第一版PCB上进行了割线和飞线解决这个问题。如图位置,割断C1上端连到过孔的线,将过孔阻焊刮开,焊线连到C2的上端管脚。修改过程中直接使用锡丝连接。大家使用时要注意不要弄断。

   正如我们这里遇到的问题一样,这种晶体复用往往有一定的限定条件,而稳定性也受多谐振荡器和晶体参数以及负载影响。只有在成本或空间受限时才推荐使用。

    这里我们采用这种电路结构,一方面是顾及成本和空间限制,更多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晶体复用的方法,以后在工作中可能会用到。而这里单独把这点整理成一篇笔记,更是希望它能引起大家的注意,防止在以后的工作中出现类似的问题。UFUN最注重的是知识和经验的传递,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希望能及时传递给大家。希望UFUN能让大家有所收获。

网友:
ufun的小伙伴看过来

@ Bingqi23
@ 皈依
@ 463480132
@ boming
@ liu583685
@ Shown
@ ltbytyn
@ dianhang
@ 麦兜90
@ 飞翔荷兰人号
@ michael_llh
@ muzibaishui
@ 木才木
@ renshuang
@ jh442755
@ desk1983
@ 二白啊啊
@ sxwsyc
@ kangkls
@ cxzs1234
@ I-CAN-FLY
@ hahadiy
@ 623024271
@ wolf11111
@ yiweihit
@ 千久
@ 不言放弃65
@ hippozhu
@ andy_
@ Feelplus
@ 我是黄威1
@ shannon2014
@ qwerghf
@ freeelectron
@ xiayichuyang

网友:
学习了,把CH340的时钟当成外部时钟给stm32,共用一个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