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看看,刚接触单片机,对不定频率方波的采集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电弧信号的检测,前端传感器发出的是幅值恒为5伏,频率3KHz~5KHz的方波,想利用STC15F2K60S2实现对波形的采集,发送到上位机显示出来,由于基础较差,搞了一星期了都没弄出来,望大家都给点建议知道,谢谢大家啦!

网友A:
5kHz方波,是否可以使用捕获功能检测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开始计数到下一次捕获。这段时间就是一个周期。然后你自己进行数据处理,发送给上位机。
如果单片机没有捕获功能,那就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5kHz方波,是否可以使用捕获功能检测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开始计数到下一次捕获。这段时间就是一个周期。然后 ...

首先谢谢给出意见,这款单片机是具有捕获功能的,大神能给说一下实现的具体流程吗?

网友B:
在中断中,上升沿,开启定时器,然后,下降沿关定时器,计算定时器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中断中,上升沿,开启定时器,然后,下降沿关定时器,计算定时器值

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但考虑到周期是不定的,所以想着把高电平时间与低电平时间都记录下来,记录多次存到数组里然后发出去,再实现波形的回复,这个方案你看可以行的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