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戒指,这是装在方向盘上的导航话筒

楼主:
如图,看似 戒指 一枚
实际上 导航的话筒

设计还是挺小巧的

话筒

话筒

装在方向盘上

装在方向盘上

手机软件

手机软件

网友:
按键,就一个,模式分:

按一下
长按一下
连续按两下

由于是连接手机,这个直接忽略了汽车厂商制造的物理限制,
值得大家参考。

摁一下,语音导航

摁一下,语音导航

网友:
也没有多想,脑门一拍,就这样的。
自己画的,有不同意见的朋友,请不要客气,请指教!

网友:
其实,这个也就是现阶段的产品,

正要是过了几年,手机也穿戴,甚至植入的时候,
那是网速有是 5G, 6G
汽车在变成飞行器,

网友:
真的别在放向盘外装饰上下太多功夫,影响安全

网友:
千万不要用这个或者其他的,撞车时候,气囊弹出,这个会嵌入你的脑门或者前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