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设计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为啥用同一批电容做出来的LC滤波器,驻波都能满足条件,但是插损差别很大,一个是2点击,另一个却接近4,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那就是电感和电容的误差,可以微调。。。

网友A:
注意器件选型,使用高频绕线电感和C0G、NPO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器件选型,使用高频绕线电感和C0G、NPO电容。

我用的电感都是用漆包线自己绕的空心线圈电感,电容都是高Q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电感都是用漆包线自己绕的空心线圈电感,电容都是高Q电容啊

自己绕的,这个参数可很难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