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图上的这种是什么LED

楼主:
第一张是近距离拍摄的照片
第二张是显示的效果

这是一个触摸IC厂商发给我的,感觉这种LED灯很特别,从第一张图上看,LED的外形应该是一个圆柱体,不像普通LED那样上半部分是半球。
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LED吗?

网友:
这个是平面管

网友:
搜了一下,看上去还还真是的,拜谢

网友A:
说的准确一点叫 圆形led平面管
但,要看下面几个脚,如是2个管脚,还属于草帽二极管范围。
如是4个管脚是平面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准确一点叫 圆形led平面管
但,要看下面几个脚,如是2个管脚,还属于草帽二极管范围。
如是4个管脚是 ...

正解,,感觉他这个跟草帽管应该仅仅还是封装的区别,只是为了放个触摸弹簧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感觉他这个跟草帽管应该仅仅还是封装的区别,只是为了放个触摸弹簧方便些

不仅仅是为了放弹簧方便,这种LED盖上面板之后,显示效果比普通的草帽灯好。

网友C:
如果是三个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三个脚的呢?

上图来看看,说不定也是平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