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修iPhone又怕被坑?这里有份靠谱报价单(转)

楼主:
“听说手机维修方面水很深,你知道点什么吗?翻新机究竟是怎么个翻新法啊?”如今随着用户对于手机的认知越来越多,也让手机的种种价格逐渐透明化,虽然手机的价格大家都已经做到心里有数了,那么手机维修等等一些内幕你知道多少呢?

iPhone维修参考报价单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中关村
有"它"不花冤枉钱
手机的价格如今基本上进入规范化的程度,而因为手机衍生出的维修及售后到如今却还未规范化,维修手机的要价基本上是要卖家张口去说,具体的定价也无法给出一定的参照,也就导致很多去修手机的消费者成为“冤大头”,废话也不多说了,下面就进入正题。
手机维修,当手机损坏后,如果是因为一点小毛病不值得返厂去修的时候,用户往往会随便找一家修手机的店去修,但是手机到底是什么毛病,隔行如隔山,对于用户来说,完全看不懂。
如今的手机故障排在前列的是屏幕故障,手机进水,软件故障这三个问题,就拿简单的一个屏幕故障来说,有的只是因为屏幕的排线松了,导致手机屏幕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黑屏状态,而这样的情况下送到路边摊的手机维修部那边,那这个问题可大可小,维修部会根据维修人员本人的“良心”以及手机的新旧程度,手机价值,等种种原因大概判断你的收入,然后进行要价,价格大概在50-500之间。
至于手机的毛病嘛,完全可以随口就说。至于维修成本几乎为零。维修屏幕带来的利润基本上占有维修店维修利润的一半之上。
往往很多的小毛病都会被黑心商人说成大问题,然后装模作样的大拆一番来宰人。(这里说一句,若是去维修店修关于手机屏幕的问题,请带走坏掉的屏幕,因为坏掉的屏幕可以回收,并且价格不低)这只是用户需要维修的那点事。
软件故障参考报价

通过刷机进行软件修复
iPhone的软件故障基本可以通过刷机进行修复,比如:白苹果、恢复模式、黑屏甚至不开机等问题,iPhone刷机可以参考这个教程(iPhone刷机教程),如果没有时间或精力,可以寻求第三方维修商家进行刷机,笔者认为iPhone刷机并没有硬件成本,而且操作相对简单,所以建议维修参考价格:50元。
硬件故障参考报价
1.屏幕维修参考报价
不管是4英寸的小屏还是5.5英寸的大屏,iPhone的屏幕可以说是iPhone中维修率最高的部件,因为多数iPhone跌落的时候都会造成屏幕碎裂,在碎屏的iPhone中,外屏碎裂占据绝大多数,内屏都碎裂占据少数,更换屏幕需拆下底部两颗螺丝,拆下屏幕,然后拆卸屏幕上的配件,如:
Home键、前置摄像头等零部件,拆卸难度不难,一般用户均可自行拆卸;iPhone屏幕参考维修报价如下:(外屏碎裂可通过机器加工更换外屏)

iPhone 外屏碎裂内屏完好维修参考报价

iPhone 内屏碎裂维修参考报价
2.电池更换参考报价
iPhone电池属于iPhone手机易损耗的配件之一,经过多次的充放电使用,电池容量会逐渐减少,甚至一些iPhone的电池会出现“鼓起”的情况,iPhone电池更换相对于更换屏幕要简单一些,拆掉底部螺丝,掀开屏幕,接下来就可以拆卸电池了;iPhone电池更换参考价格如下:

iPhone电池更换参考报价
3.Lightning接口排线更换参考报价
iPhone的数据线接口属于iPhone手机易损耗的配件之一,iPhone的续航能力一半,避免不了要经常进行充电,上百次的插拔造成Lightning接口损坏也是情理之中;
另外,根据维修人员拆机后透露,90%以上iPhone的Lightning接口排线拆开后,防水贴纸上都已变色,这表明Lightning接口排线或多或少都进过水(不权威的统计),通常不经意间溅进去水大家不会注意的到;
Lightning接口排线损毁有可能造成不充电、无外放、无送话、耳机无声等情况;
Lightning接口排线更换起来,操作难度与更换屏幕差不多,同样需要拆下屏幕有些机型甚至还要拆下主板;
iPhone Lightning接口排线更换参考报价如下:

iPhone Lightning接口排线(尾插)更换参考报价
4.扬声器更换参考报价
iPhone的扬声器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经常出现故障的配件,多数损坏基本是由底部进水导致的,更换扬声器流程比较明确,拆机难度相对不高,打开屏幕、拆下主板、更换扬声器即可;iPhone扬声器更换参考报价如下:

iPhone扬声器更换参考报价
5.听筒更换参考报价
iPhone的听筒与扬声器功能原理类似,都是传递声音给用户,结构设计的原理有相似之处,都是在一根排线上附着,但听筒附着在屏幕上,拆卸起来要轻松很多,只是完成换屏幕的一部分流程;iPhone听筒更换报价如下:

iPhone听筒更换参考报价
6.前置摄像头更换参考报价
iPhone的前置摄像头通常来说,属于偶尔出现故障的队列里,拆卸流程是在更换听筒的基础上,再进行一部拆解即可,前置摄像头上集成前置摄像头、麦克风、光线感应、听筒排线等,以上功能出现故障,均有可能是前置摄像头损坏造成的;iPhone前置摄像头更换参考报价如下:

iPhone前置摄像头更换参考报价
7.后置摄像头更换参考报价
iPhone后置摄像头功能非常单一,就是承载后置摄像的功能,拆卸难度不高,拆下屏幕后就能够直接拆下摄像头;iPhone后置摄像头更换参考报价如下:

iPhone后置摄像头更换参考报价
8.开机排线更换参考报价
开机排线属于iPhone易损元器件的行列,因为我们会经常唤醒屏幕或锁屏,所以经常按压开机键,或者放置不当造成碰撞导致的开机排线按压不灵等,开机排线更换要复杂一些,除了拆下屏幕,还要拆下主板,并且开机键处的挡板不易拆卸;iPhone开机排线更换参考报价如下:

iPhone开机排线更换参考报价
9.音量排线更换参考报价
iPhone 5、iPhone 5c、iPhone 5s、iPhone SE开机排线和音量排线都是集成在一条排线上,而iPhone 6、iPhone 6 Plus、iPhone 6s、iPhone 6s Plus的开机排线和音量排线是分开的,这四款音量排线的更换流程与更换开机键类似,iPhone音量排线更换参考报价如下:

iPhone音量排线更换参考报价
主板故障维修参考报价
10.电源IC参考报价
当我们去维修手机的时候,经常会听说电源IC损坏的情况,整个主板的运行都是通过电源IC给予的电流在工作,电源IC损坏,整个手机将处于瘫痪的状态;
电源IC、CPU、闪存(硬盘)三者之中只要有其一损坏,手机是无法开机的;电源IC损坏的情况通常是由不正当方式进行充电、进水造成的短路等,因为电源IC焊接在PCB主板上,所有拆卸是建立在屏幕、主板均拆下的情况下进行,更换电源IC需拆下主板金属屏蔽罩,然后用热风枪取下电源IC进行更换,维修难度高,需专业人士操作;iPhone电源IC参考报价如下:

iPhone电源IC参考报价
11.闪存更换参考报价
如果我们使用的iPhone闪存损坏那就悲剧了,因为闪存损坏意味着所有的资料将丢失无法找回,所以大家对于手机内的重要资料要经常备份,拆解iPhone闪存是整个手机维修当中拆解难度第二高的“工程”,最难拆的当然是双层结构的CPU;
现在多数维修会采用“打磨机”把硬盘慢慢磨掉,然后再更换闪存,维修风险较大,操作不当极有可能变成“砖头”,另外,采用A9处理器的iPhone暂时还不能单独更换硬盘;iPhone闪存更换参考报价如下:

iPhone闪存(硬盘)更换参考报价
写在最后
这份iPhone维修报价单是笔者根据几年的维修经验整理而来,但每个第三方商家可能都会根据自家商铺费用上调价格,这也是在所难免,所以这份iPhone报价单仅供参考。
人们常常担心,手机送过去维修维修商会更换手机的配件的问题。
其实对于维修商人来说,把原装配件换下来用其他的,这个没什么必要,原装的配件在维修商人那边进货的时候价格基本上很低了,像手机内的一些配件很少会给你进行更换的,不过小配件不换不代表大的配件不会更换,给用户维修手机的时候,像那些黑心的维修商会更换手机内部最值钱的主板,然后置换大多是进水或者修不好的主板来代替。
就拿原装iPhone 6s的主板来说,一块主板的价格能卖两千到三千块钱左右。而中招的这种手机也基本上是被打入死刑的。所以说用户在去小的维修点去维修的时候切记,如果是市面上流行的手机,一定要看好,不然搞不好就得中招你还无处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