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挺经典的,哪位大神可以帮我讲讲

楼主:
初学模电感觉有点难,哪位大神可以帮我分析分析这个电路,就单独来说后边的lm393(图一)应该是个方波发生器,经过焊接电路测量3脚是个充放过程, (图一)
1脚是一个方波,由R4反馈的结果影响。输出脚2是个方波。LM393在电路中是一个比较器的作用。(个人分析不知是否正确,望大神纠正。)
图二也是经过实际焊接电路测量了各个引脚的电压,1脚是个正弦波围绕2.5V波动,3脚是个高电平大改2.5V,输出脚2是个方波其中高电平为5v。这个电路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其中C1,C2又有什么作用?
                                                 (图二)

网友:
自己顶一个等大神。

网友:
看起来还有点复杂

网友:
楼主贴了四幅图,其中后两幅重复。
第一幅图,是一种多谐振荡电路(弛张振荡电路),其输出为矩形波。
“经过焊接电路测量3脚是个充放过程”。没有错。
“输出脚2是个方波”。准确地说是矩形波。其高电平持续时间和低电平持续时间并不相等,略有差别。
“LM393在电路中是一个比较器的作用”。想必焊接出来的实际电路是使用了LM393而不是图中显示的运放。
LM393本来就是比较器,所以不应该说“LM393在电路中是一个比较器的作用”。

网友:
第二幅图,是第一幅图再加上C1、L1、C3共三个元件。
不知道楼主增加这三个元件是何用意,抑或听了某位大师的忽悠画出来的电路。

网友A:
楼主应该知道:L1C3构成谐振回路。
从C1向右看过去,右边电路是个高内阻(R1R2R4并联)信号源。
谐振回路对这样一个信号的响应相当复杂,其响应不但与L1电感量C3电容量有关,还与信号频率有关,更与L1C3的损耗有关。
所以,“1脚是个正弦波”仅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网友:
至于第二图是如何工作的,因为这个电路并不是正当的电路,也就不必深入分析。

网友B:
这个我看就是一般的比较器用法而已。。。1脚比3脚电压高,2脚就输出+5V,反之2脚输出0V,1脚是方波还是正弦波区别不大,后面加的C3,L1是想做LC振荡器么。。。?

网友C:
仅附件电路是楼主所说的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仅附件电路是楼主所说的经典。

这个电路我懂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看就是一般的比较器用法而已。。。1脚比3脚电压高,2脚就输出+5V,反之2脚输出0V,1脚是方波还是正弦 ...

对前边是那张图1脚是方波还是矩形波关系不大,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个正弦波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知道:L1C3构成谐振回路。
从C1向右看过去,右边电路是个高内阻(R1R2R4并联)信号源。
谐振回路对 ...

这个电路在很多成熟的板子上都有应用,最后经过运放所测到的锯齿波频率就是前边谐振的谐振频率。C1前级接的那些电容电感可以匹配很多参数,之前我试着修改那个电容电感的值,在1脚都会出现正弦波。我实在是搞不懂那个正弦波是怎样产生的。还有那个弛张电路在哪有讲解,不知大神是否有相关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在很多成熟的板子上都有应用,最后经过运放所测到的锯齿波频率就是前边谐振的谐振频率。C1前级接 ...

“这个电路在很多成熟的板子上都有应用”
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多谐振荡器加LC谐振回路的。不知道“很多成熟的”从何说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在很多成熟的板子上都有应用,最后经过运放所测到的锯齿波频率就是前边谐振的谐振频率。C1前级接 ...

“最后经过运放所测到的锯齿波频率就是前边谐振的谐振频率”
这是可能的,但需要一些条件:LC谐振频率略高于多谐振荡器振荡频率(高得太多也不行)。

“我实在是搞不懂那个正弦波是怎样产生的”
那是LC谐振回路对高内阻方波激励信号源的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在很多成熟的板子上都有应用,最后经过运放所测到的锯齿波频率就是前边谐振的谐振频率。C1前级接 ...

“还有那个弛张电路在哪有讲解”
在10楼你不是已经对9楼captzs说“这个电路我懂一点”了吗?captzs的图中就已经讲解了。

如果要找教材上的讲解,看看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第5版》,462页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在很多成熟的板子上都有应用”
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多谐振荡器加LC谐振回路的。不知道“ ...

我们公司买的测电容电感板子就是这电路。嗯还有之前见过的一个收音机电路中也有的。初出茅庐说话不太严谨还望大神见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后经过运放所测到的锯齿波频率就是前边谐振的谐振频率”
这是可能的,但需要一些条件:LC谐振频率略 ...

回复的方式很独特呀,谢谢你的耐心讲解啦,那个LC谐振回路对高内阻方波激励信号的响应,我找了两本模电书(清华杨素行的,还有童诗白的)没找到相关方面的知识,也可能是我看漏了,希望大神给推荐两本相关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买的测电容电感板子就是这电路。嗯还有之前见过的一个收音机电路中也有的。初出茅庐说话不太严谨 ...

“我们公司买的测电容电感板子就是这电路”
这个“测电容电感板子”,即使真实,也应该说是电子技术中非常狭窄的一个侧面。

“还有之前见过的一个收音机电路中也有的”
不大可能。收音机电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当然是真空管),见过的多了,从未听说收音机里面放一个多谐振荡器的。再说,收音机是对成本非常敏感的民用产品,里面放个没有用处的多谐振荡器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的方式很独特呀,谢谢你的耐心讲解啦,那个LC谐振回路对高内阻方波激励信号的响应,我找了两本模电书 ...

“回复的方式很独特呀”
本人一贯如此。

“那个LC谐振回路对高内阻方波激励信号的响应,我找了两本模电书(清华杨素行的,还有童诗白的)没找到相关方面的知识”
找错地方了。
电路 邱关源
第七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买的测电容电感板子就是这电路。嗯还有之前见过的一个收音机电路中也有的。初出茅庐说话不太严谨 ...

刚才的回复不见了,重新回复。

“我们公司买的测电容电感板子就是这电路”
有可能。但你们公司买的板子,应该说是电子技术当中非常狭窄的一部分。

“还有之前见过的一个收音机电路中也有的”
不大可能。收音机电路见得多了,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当然是真空管)到如今,从未见过收音机里面带多谐振荡器的。再说,收音机是对成本非常敏感的民用产品,里面放个没有用的多谐振荡器干什么?

网友A(2016-08-03):
濠电姷鏁搁崑娑⑺囬銏犵鐎光偓閸曨偉鍩為梺璺ㄥ櫐閹凤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