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段简单的流水线算法(HDL)程序供大家参考。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upc123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HDL流水线加速累加算法,分成4段累加增加更新速度,每段1024个数据,取1024*4个数据的平均值,
module radio_add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20:0] radiodat,                 //AD采样值
                        input daten,                               //数据使能信号
                        output reg [20:0] add_radiodat    //输出的平均值
                        //output daten
                        );
reg [31:0] r_AD_sum;                                //累加和
reg [31:0] r_AD_sum_temp1;                //累加和1
reg [31:0] r_AD_sum_temp2;                //累加和2
reg [31:0] r_AD_sum_temp3;                //累加和3
reg [9:0] r_dat_num;
wire [33:0] w_sum;
assign w_sum=r_AD_sum+r_AD_sum_temp1+r_AD_sum_temp2+r_AD_sum_temp3;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r_AD_sum<=0;
                r_AD_sum_temp1<=0;
                r_AD_sum_temp2<=0;
                r_AD_sum_temp3<=0;
                add_radiodat<=0;
                r_dat_num<=0;
                //r_radiodat<=0;
        end
        else
        begin
                if(daten)
                begin
                        //r_radiodat<=radiodat;
                        r_dat_num<=r_dat_num+1'b1;
                        if(r_dat_num==0)
                        begin
                                r_AD_sum<=radiodat;                             //第一步,初始化
                                r_AD_sum_temp1<=r_AD_sum;             //第1024步,保存1024个数据的累加和
                                r_AD_sum_temp2<=r_AD_sum_temp1;//第1024*2步,保存1024个数据的累加和
                                r_AD_sum_temp3<=r_AD_sum_temp2;//第1024*3步,保存1024个数据的累加和
                                add_radiodat<=w_sum[33:13];             //第1024*4步,得到1024*4个数据的平均值
                        end
                        else
                        begin
                                r_AD_sum<=r_AD_sum+radiodat;     //第二步,开始累加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兄弟,你这个跟流水线比较接近了,还可以在改进改进

assign w_sum=r_AD_sum+r_AD_sum_temp1+r_AD_sum_temp2+r_AD_sum_temp3;
这个计算 时序上有点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跟流水线比较接近了,还可以在改进改进

assign w_sum=r_AD_sum+r_AD_sum_temp1+r_ ...

水平不错,一眼能看出这个组合逻辑耗时比较长,但是当clk为100M时,是没问题的,而这个程序我是用在1K采样频率的情况下,所以时序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A:
reg [31:0] r_AD_sum;                                //累加和
reg [31:0] r_AD_sum_temp1;                //累加和1
reg [31:0] r_AD_sum_temp2;                //累加和2
reg [31:0] r_AD_sum_temp3;                //累加和3

wire [33:0] w_sum;
assign w_sum=r_AD_sum+r_AD_sum_temp1+r_AD_sum_temp2+r_AD_sum_temp3;

象这样[31:0]宽的,正常只写 2个,
不管时序有多慢,这样代码复用率高些。
象楼主,这么爱动手,生产率的提高2倍。

网友B:
这两年一直用功能块,VHDL语言忘掉大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eg [31:0] r_AD_sum;                                //累加和
reg [31:0] r_AD_sum_temp1;           ...

你提的意见不错,我采纳了,我改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年一直用功能块,VHDL语言忘掉大半了,

wugx,你好
这说明,软件硬件你 都在行啊。厉害!

欢迎常来,跟大家共享心得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提的意见不错,我采纳了,我改进一下

你不但技术好,快刀干活

还能 听的进人意见,你是棒棒的。
必有高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wugx,你好
这说明,软件硬件你 都在行啊。厉害!

欢迎常来,跟大家共享心得体会!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