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没有大神有无线自组网的解决方案,我们急需

楼主:
大概100个节点,可以分簇。数据量不大,就是位置信息加上状态信息,类似于无线传感器网,不过加上语音功能。主要是电台,最好是国产的无线自组网电台,要求节点间隔1公里。微信:18859391

网友A:
语音要单向还是双向?功率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音要单向还是双向?功率有要求吗?

双向,功率和距离有关

网友:
是个小型无线远距离的组网方案。描述不是很清楚,感觉有点难度但不大。如果节点是人的话,最简单的就是100部手机。如果手机没信号,用数传对讲/电台也可以,就1,2公里,只要能获得位置信息,传输是没问题的。

网友:
有语音功能能的就估计没现成的了, 要不然zigbee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