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AD功能侦测电路负电压输出数值

楼主:
图1是需要侦测的负电压输出端,负高压输出为4KV左右,C19下端接地。

之前是直接使用分压模块,用万用表检测负高压数值,而现在需要增加Feed电路,用单片机检测输出电压,再进行判断调整。

图2是之前设想的检测电路,但是因为电路本身并没有负压,只有+12V,所以运放工作电压+12V和0V,所以没有办法把分压出来的-4V转化为+4V。

而如果再图1 D5下端,串联进分压检测电路,会影响负高压输出,只有2KV左右,无法达到要求。

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检测一下输出的负高压,谢谢!!!

图2

图2

网友A:
要么另加负电压生成电路(DCDC,或者电荷泵)然后用传统的运放处理成可以处理的正电压然后采集,这样硬件会比较麻烦,但是准且靠谱。
要么,可以从其他角度入手比如说通过电流,用互感器采集VI变换后的电流,过了互感器就可以随便搞一下搞成可以进AD的信号就能采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另加负电压生成电路(DCDC,或者电荷泵)然后用传统的运放处理成可以处理的正电压然后采集,这样硬件会 ...

谢谢!

因为这个电路使在之前电路的优化升级版本,所以基本上是在之前的电路上进行修改。

增加负电压生成电路和互感器的方案通过的可能性不大,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网友B:
“因为电路本身并没有负压,只有+12V,所以运放工作电压+12V和0V,所以没有办法把分压出来的-4V转化为+4V。”
这类PNP管作为输入的运放,其输入端是允许稍微低于负电源的。你的第二图完全可以工作,输出正电压。但并非你计算的+4V,因为你的运放电路输入电阻实在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因为这个电路使在之前电路的优化升级版本,所以基本上是在之前的电路上进行修改。

增加负电 ...

“增加负电压生成电路和互感器的方案通过的可能性不大”
增加负电压生成电路,成本增加不到一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路本身并没有负压,只有+12V,所以运放工作电压+12V和0V,所以没有办法把分压出来的-4V转化为+4V。 ...

谢谢!

我用仿真试了一下,R18&R14更换为100K好像可以,我去再试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我用仿真试了一下,R18&R14更换为100K好像可以,我去再试一下,谢谢!

R18和R14改为100千欧,运放构成的反相放大器输入电阻也是100千欧,对R20来说,恰分流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