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 接着玩坏风扇

楼主:
                对于这个python是颇有好感,简单易上手,复杂的暂时不会,慢慢来的。D大是打算micropython走天下,自然紧跟D大步伐,跟着D大有得玩,有得学。
        前面本来是准备参加任性DIY做的,可是中间遇到很多问题,时间不够。先上个照,人体红外追踪风扇。

就是红外反馈太慢了,还需要人运行才能感应,后面接着想办法。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俺们还想到了个更好的用途,暂时保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两个传感器,都可以调节距离与延时时间,想让他对着人吹,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对着人的过程中,他 ...

是啊,你可以在你的延时后判断一下啊,如果它是低那就两种情况啊:要么人没动,要么此方向人没了;这就好办了啊,你就先小角度逆、顺时针转一下,看在那种情况下会变成高,如果都不行,那就表示人发生移动或者不在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你接着转大角度再判断啊,如果还没有变高,就说明人没了,停止运行就可以了(控制进入休眠,传感器信号用中断的话更节能更稳定),如果变高就继续运行呗,你刚好两个传感器,一远一近,满足你的应用了,如果小角度后某个方向有人就继续在此方向运行啊

网友C:
大家是不是理解有误,是需要收到板子,然后分享学习esp8266内容,然后赢取转盘抽奖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是不是理解有误,是需要收到板子,然后分享学习esp8266内容,然后赢取转盘抽奖的机会

   ……好吧!你赢了!

nmg

网友:
附加个活动链接,想参与的点击下方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63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赢了!

又特意的说明一下,要不别坛子被刷屏啦

网友D:
期待做个好玩的东西出来。

网友A:
红外热释那个就是斜率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做个好玩的东西出来。

这个前面用micropython板子试了半个月,还是不太行,传感器太慢了……得再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热释那个就是斜率型的

这个不是太懂,望多多指教下,红热外人体传感器,每次都需要人动一下才会感应到,如果躺着吹肯定一会儿就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太懂,望多多指教下,红热外人体传感器,每次都需要人动一下才会感应到,如果躺着吹肯定一会儿就 ...

是的,当初做过智能台灯的项目,只是用它做开关信号,它本来就是这种开关型的,,,可以调距离的不是?看你要做什么功能了,我看你的是风扇转向随着人跑啊,而且是小角度,那一传感器也能搞,只不过就是给个随即方向先转一下,没人了再向相反方向转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当初做过智能台灯的项目,只是用它做开关信号,它本来就是这种开关型的,,,可以调距离的不是?看 ...

我是用两个传感器,都可以调节距离与延时时间,想让他对着人吹,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对着人的过程中,他无法保持,人只要不动,他就会变低电平,这样的话,角度就控制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你可以在你的延时后判断一下啊,如果它是低那就两种情况啊:要么人没动,要么此方向人没了;这就好 ...

好办法!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谢谢指导!

没事,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