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频率设置

楼主:
要修改STM32的内部时钟频率是不是在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 (void)中修改呢?如果是,应该怎么修改额;如果不是应该在哪个函数里修改。

网友A: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6);
内外都是这句,内置震荡必须div2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6);
内外都是这句,内置震荡必须div2

好的  谢谢

网友B:
1、楼主的问题其实还是对时钟树的理解,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300&page=1#pid2050070

2、ST官方有这样的一个时钟配置文件,你可以使用下(用office),好像用wps不可以的。
我举得例子是F4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型号,自己去想办法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楼主的问题其实还是对时钟树的理解,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