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能的论坛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
台达电源适配器电源电路。

请教万能的论坛红圈内的原件组成的是什么电路? 原理与作用。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就圈了几个元件问什么电路。有点囧啊。因为你没有列出来具体参数情况,只能大概猜测了。我看这应该是个降压或者升压电路。。你圈出来的地方应该是反馈点。具体的我也是个菜鸟没法说更多了。楼主你的深层问题是什么,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圈了几个元件问什么电路。有点囧啊。因为你没有列出来具体参数情况,只能大概猜测了。我看这应该是个降 ...

你好 ! 我今天修了个华硕的笔记本电源   输出电压是19v 4.74A.暴力拆开查电路发现那两个二极管击穿了(型号是MUR460)分析电路后把两个二极管拆掉试机正常。
我就是想知道它在这是什么作用。自我感觉好像是个补偿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 我今天修了个华硕的笔记本电源   输出电压是19v 4.74A.暴力拆开查电路发现那两个二极管击穿了( ...

给你呼叫大神吧。。我懂不了多少东西。。
@maychang
@chunyang
@qwqwqw2088
@dontiu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呼叫大神吧。。我懂不了多少东西。。
@maychang
@chunyang
@qwqwqw2088
@dontium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 我今天修了个华硕的笔记本电源   输出电压是19v 4.74A.暴力拆开查电路发现那两个二极管击穿了( ...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
居然还有拆掉两支管子(这可是4A的快恢复二极管)还能够工作正常的电源。
附图是原机附带的电原理图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
居然还有拆掉两支管子(这可是4A的快恢复二极管)还能够工作正常的电源。
...

电路图来自网络  我对照了下原件编号都一样
给你原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 我今天修了个华硕的笔记本电源   输出电压是19v 4.74A.暴力拆开查电路发现那两个二极管击穿了( ...

MUR460是快恢复二极管,反向耐压600V,额定工作电流4A,一般在用于高频滤波,如楼主的电路正确,属于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级用于消除高频干扰缓冲电路,起到EMI滤波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来自网络  我对照了下原件编号都一样
给你原图看看

电路图来自网络?????

电路中的NCP1200的8脚在哪里,图太不清楚

网友E:
猜测,是不是适应110v的输入

网友:
看上去象是升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来自网络?????

电路中的NCP1200的8脚在哪里,图太不清楚

8脚经过一个电阻接300v这种芯片都是高压启动,启动后就把高压切断由二次电源供电。

表1 DAP8A(DAP6A)引脚功能及实测数据:
脚号   功能      电压(V)
1  外接频率设置电阻  1.36
2  稳压反馈输入端   1.94
3  电流检测端   0.02
4  接地端   0
5  激励脉冲输出端   0
6  供电端   16.64
7  空  -
8  高压输入端   302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猜测,是不是适应110v的输入

恩   这个输入电压是110~240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经过一个电阻接300v这种芯片都是高压启动,启动后就把高压切断由二次电源供电。

表1 DAP8A(DAP6A ...

ncp1200,其8脚属于高压输入,后面需要箝位电路,主要是直流高压进入,6脚是这颗IC自供电源UCC,查一下手册,正常工作应该在9.8V-11.4V

网友:
无源PFC电路;主要作用是提高功率因素 常见的多是有源的,采用RCDL电路多属无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