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scle SpikerBox电路原理图求分析

楼主:
上面的是一个放大电路,我的算法如下,各位大侠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比较困惑的是,
一级放大为什么是2.5×,而不是4×;
二级计算时可以将电容当作隔直流电容,计算是忽略么?80倍增益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刚没传上图片。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没传上图片。如图

看了图1。
我认为80倍增益是胡说,明明增益随频率变化非常大,而且有个电位器调整增益。
隔直电容的容量0.47uF,也是胡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图1。
我认为80倍增益是胡说,明明增益随频率变化非常大,而且有个电位器调整增益。
隔直电容的容 ...

我也觉得增益会随频率变化,图中的意思是不是说频率在300Hz~1200Hz时,基本在80倍增益呢?
你认为应该怎么算呢?
另外,第一级运放的2.5×,你怎么想?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增益会随频率变化,图中的意思是不是说频率在300Hz~1200Hz时,基本在80倍增益呢?
你认为应该怎 ...

图中U2B反相输入端电容0.47uF,在300Hz到1200Hz的中间600Hz这个频率上,容抗为565欧,与R7相去不远。电容C8图中标注560pF,600Hz时容抗474千欧,与R8相去不远。仅此一级,增益已经超过100倍,再考虑U1和U2A,增益肯定不是80倍。
详细计算比较麻烦冗长,简单的方法是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中U2B反相输入端电容0.47uF,在300Hz到1200Hz的中间600Hz这个频率上,容抗为565欧,与R7相去不远。电容 ...

能说一下增益超过100是怎么分析的么
之前提到的隔直流电容0.47uF为什么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增益超过100是怎么分析的么
之前提到的隔直流电容0.47uF为什么不对啊

还是以频率变化范围中点600Hz考虑。
U2B这一级是反相放大器,其增益为Z2/Z1(是复数)。Z2为R8C8并联阻抗,Z1为R7C7串联阻抗。计算结果,是一个复数,其模是输出与输入电压峰值或者有效值之比,其辐角即为相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以频率变化范围中点600Hz考虑。
U2B这一级是反相放大器,其增益为Z2/Z1(是复数)。Z2为R8C8并联阻抗 ...

明白啦,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