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音频信号的并转串

楼主:
     多路mic采集的数据经过I2S后按位输出,想利用FPGA将这些多路按位输出的数据在存储芯片sram中进行数据的并转串输出,(多路mic采集的数据有先后)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

问几个问题哈。
你的输入I2S,里面到底是几路音频?
你的输出是“并转串输出”,具体是设么输出?
一定要用SRAM吗,数据不多的话,内部RAM即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问几个问题哈。
你的输入I2S,里面到底是几路音频?
你的输出是“并转串输出”,具体是设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大概是这个思路:前端设置6路mic采集数据,每两路mic数据经过AD(例如mic1,2经过AD1,mic3,4经过AD2。。。)后输入到FPGA(按同时到达)后通过I2S协议后对这六路数据在sram或者ram中排序,最后再经过I2S协议,一个时钟送出6个数。这是我整理出来的思路,请指点。采用的lattice的芯片,资源比较少,主要是利用FPGA的并行处理对数据排序。

网友:
楼主,你好
你方便把你的思路画个图,拍照上来,我们看了,在画个给你。
这样效率高些,节约您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方便把你的思路画个图,拍照上来,我们看了,在画个给你。
这样效率高些,节约您的时间。

我有点思路啦,先试着写下,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好的,楼主加油。

整的时候,要稍微留心下声音系统的时钟,
采集的时候,多路采集,最好用同一时钟源,输出的时候还用这个时钟源,比较安全

网友:
有一种这方面的专用器件叫“串行器”和“解串器”,去看看吧,用FPGA可以模拟。另一种思路就是利用基于协议协议的同步或异步串行通讯,可以用标准协议也可以用自定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