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我改的TI ADS126x(ADS1262/ADS1263)的头文件(全注释)

楼主:
分享一个改的TI ADS126x(ADS1262/ADS1263)的头文件

ADS1262 和 ADS1263 是具有集成 PGA、电压基准和内部故障监视器的低噪声、低漂移、38.4kSPS、Δ-Σ (ΔΣ) ADC。ADS1263 集成有一个 24 位辅助 ΔΣ ADC,专用于后台测量。这些支持传感器的 ADC 提供了一套完备的高精度、单芯片测量解决方案,可满足大多数传感器 应用的需求,其中包括秤重天平、应力计传感器、热电偶和电阻式温度器件 (RTD)。

ADC 由低噪声 CMOS PGA(增益范围为 1 至 32)、ΔΣ 调制器以及可编程数字滤波器组成。模拟前端 (AFE) 非常灵活,其包含两个传感器激励电流源,非常适合直接 RTD 测量。

单周期稳定数字滤波器可最大限度提高多输入转换吞吐量,同时能够为 50Hz 和 60Hz 的线路周期干扰提供 130dB 抑制。

ADS1262 与 ADS1263 的引脚和功能彼此兼容。这两款器件均采用 28 引脚薄型小外形尺寸 (TSSOP) 封装,并且均在 –40°C 至 +125°C 温度范围内完全额定运行。

根据官方TIPD188设计文件修改

http://www.ti.com.cn/tool/cn/TIPD188

参考数据手册做了全注释

修正了TI官方头文件中的注释错误

/*

 * ADS126x.h

 *

 * www.eeworld.com

 *

 * littleshrimp

 *

 * 2016-8-2

 */

#ifndef ADS126X_H_

#define ADS126X_H_

// C Standard Libraries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stdint.h>

// SELECT A DEVICE

//#define ADS1262   //Standard definitions for both ADS1262 and ADS1263 devices

#define ADS1263     //Additional definitions to support ADS1263 additional features

//BEGIN ADC DEFINITIONS

#ifdef ADS1262

    #define ADS126x_NUM_REG                     (0x15)          /* ADS1262 has 21 registers */

#endif

#ifdef ADS1263

    #define ADS126x_NUM_REG                     (0x1B)          /* ADS1263 has 27 registers */

#endif

/* SPI Commands */

    #define NOP                                 (0x00)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RESET                               (0x06)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START1                              (0x08)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STOP1                               (0x0B)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RDATA1                              (0x12)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SYOCAL1                             (0x16)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SYGCAL1                             (0x17)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SFOCAL1                             (0x19)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Multi-Byte Commands

        #define RREG                            (0x20)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WREG                            (0x40)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 Additional ADS1263 Commands */

    #ifdef ADS1263

        #define START2                          (0x0C)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STOP2                           (0x0E)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RDATA2                          (0x14)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SYOCAL2                         (0x1B)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SYGCAL2                         (0x1C)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SFOCAL2                         (0x1E)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endif

/* STATUS Byte Masks */

    #define ADC2_NEW                            (0x80)          /* Indicates new ADC2 data */

    #define ADC1_NEW                            (0x40)          /* Indicates new ADC1 data */

    #define EXTCLK                              (0x20)          /* Indicates ADC clock source */

    #define REF_ALM                             (0x10)          /* Low Reference Alarm   - Only used with ADC1 */

    #define PGAL_ALM                            (0x08)          /* PGA Output Low Alarm  - Only used with ADC1 */

    #define PGAH_ALM                            (0x04)          /* PGA Output High Alarm - Only used with ADC1 */

    #define PGAD_ALM                            (0x02)          /* PGA Diff Output Alarm - Only used with ADC1 */

    #define RST_ALM                             (0x01)          /* Indicates device reset (re-named to avoid conflict) */

/* Register Addresses */

    #define ID                                  (0x00)          /* ID/CFG REGISTER (ADDRESS 00h) */

    #define POWER                               (0x01)          /* Power Register*/

    #define INTERFACE                           (0x02)          /* Interface Register*/

    #define MODE0                               (0x03)          /* Mode0 Register */

    #define MODE1                               (0x04)          /* Mode1 Register */

    #define MODE2                               (0x05)          /* Mode2 Register */

    #define INPMUX                              (0x06)          /* Input Multiplexer Register  */

    #define OFCAL0                              (0x07)          /* Offset Calibration, High Byte (Address 07h) */

    #define OFCAL1                              (0x08)          /* Offset Calibration  Registers*/

    #define OFCAL2                              (0x09)          /* Offset Calibration  Registers*/

    #define FSCAL0                              (0x0A)          /* Full-Scale Calibration, High Byte (Address 0Ah) */

    #define FSCAL1                              (0x0B)          /* Full-Scale Calibration Registers*/

    #define FSCAL2                              (0x0C)          /* Full-Scale Calibration Registers*/

    #define IDACMUX                             (0x0D)          /* IDAC Multiplexer Register*/

    #define IDACMAG                             (0x0E)          /* IDAC Magnitude*/

    #define REFMUX                              (0x0F)          /* Reference Multiplexer Register*/

    #define TDACP                               (0x10)          /* TDACP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TDACN                               (0x11)          /* TDAC Negative Output Register    */

    #define GPIOCON                             (0x12)          /* GPIO Connection Register Connects GPIO[0] to analog input pin AIN3

                                                                                            0: GPIO[0] not connected to AIN3 (default)

                                                                                            1: GPIO[0] connected to AIN3*/

    #define GPIODIR                             (0x13)          /* GPIO Direction Registe   0: GPIO[0] is an output (default)

                                                                                            1: GPIO[0] is an input*/

    #define GPIODAT                             (0x14)          /* GPIO Data Register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read returns the register value

                                                                                            Configured as an input, write sets the register value only

                                                                                            0: GPIO[0] is low

                                                                                            1: GPIO[0] is high*/

    /* Additional ADS1263 Registers */

    #ifdef ADS1263

        #define ADC2CFG                         (0x15)          /* ADC2 Configuration Register*/

        #define ADC2MUX                         (0x16)          /* ADC2 Input Multiplexer Register*/

        #define ADC2OFC0                        (0x17)          /* ADC2 Offset Calibration*/

        #define ADC2OFC1                        (0x18)          /* ADC2 Offset Calibration*/

        #define ADC2FSC0                        (0x19)          /* ADC2 Full-Scale Calibration*/

        #define ADC2FSC1                        (0x1A)          /* ADC2 Full-Scale Calibration*/

    #endif /* ADS1263 */

/* Default Register Values */

//  #define ID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POWER_DEFAULT_VALUE                 (0x19)          /**/

    #define INTERFACE_DEFAULT_VALUE             (0x05)          /**/

    #define MODE0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MODE1_DEFAULT_VALUE                 (0x80)          /**/

    #define MODE2_DEFAULT_VALUE                 (0x04)          /**/

    #define INPMUX_DEFAULT_VALUE                (0x01)          /**/

    #define OFCAL0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OFCAL1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OFCAL2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FSCAL0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FSCAL1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FSCAL2_DEFAULT_VALUE                (0x40)          /**/

    #define IDACMUX_DEFAULT_VALUE               (0xBB)          /**/

    #define IDACMAG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REFMUX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TDACP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TDACN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GPIOCON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GPIODIR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GPIODAT_DEFAULT_VALUE               (0x00)          /**/

    #ifdef ADS1263

        #define ADC2CFG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ADC2MUX_DEFAULT_VALUE           (0x01)          /**/

        #define ADC2OFC0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ADC2OFC1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ADC2FSC0_DEFAULT_VALUE          (0x00)          /**/

        #define ADC2FSC1_DEFAULT_VALUE          (0x40)          /**/

    #endif /* ADS1263 */

/* Register Field Definitions */

    /* POWER Register Fields */

        #define RST                             (0x10)          /*Reset Indicator

                                                                Indicates ADC reset has occurred. Clear this bit to detect the

                                                                next device reset.

                                                                0: No new reset occurred

                                                                1: New reset has occurred (default)*/

        #define VBIAS                           (0x02)          /*Level Shift Voltage Enable

                                                                Enables the internal level shift voltage to the AINCOM pin.

                                                                VBIAS = (VAVDD + VAVSS)/2

                                                                0: Disabled (default)

                                                                1: VBIAS enabled*/

        #define INTREF                          (0x01)          /*Internal Reference Enable

                                                                Enables the 2.5 V 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 Note the IDAC and

                                                                temperature sensor require the 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

                                                                0: Disabled

                                                                1: Internal reference enabled (default)*/

    /* INTERFACE Register Fields */

        #define TIMEOUT                         (0x08)          /*Serial Interface Time-Out Enable

                                                                Enables the serial interface automatic time-out mode

                                                                0: Disabled (default)

                                                                1: Enable the interface automatic time-out*/

        #define STATUS                          (0x04)          /*Status Byte Enable

                                                                Enables the inclusion of the status byte during conversion data

                                                                read-back

                                                                0: Disabled

                                                                1: Status byte included during conversion data read-back

                                                                (default)*/

//      #define CRC1                            (0x02)

//      #define CRC0                            (0x01)

        #define CRC_MASK                        (0x03)          /*Checksum Byte Enable

                                                                Enables the inclusion of the checksum byte during conversion

                                                                data read-back*/

            //CRC Field

            #define CRC_OFF                     (0x00)          /*00: Checksum byte disabled*/

            #define CRC_CHKSUM                  (0x01)          /*Enable Checksum byte in Checksum mode during conversion data read-back (default)*/

            #define CRC_ON                      (0x02)          /*Enable Checksum byte in CRC mode during conversion data read-back*/

    /* MODE0 Register Fields */

        #define REFREV                          (0x80)          /*Reference Mux Polarity Reversal

                                                                Reverses the ADC1 reference multiplexer output polarity

                                                                0: Normal polarity of reference multiplexer output (default)

                                                                1: Reverse polarity of reference multiplexer output*/

        #define RUNMODE                         (0x40)          /*ADC Conversion Run Mode

                                                                Selects the ADC conversion (run) mode

                                                                0: Continuous conversion (default)

                                                                1: Pulse conversion (one shot conversion)*/

//      #define CHOP1                           (0x20)

//      #define CHOP0                           (0x10)

        #define CHOP_MASK                       (0x30)          /*Chop Mode Enable

                                                                Enables the ADC chop and IDAC rotation options*/

            //CHOP Field

            #define CHOP_OFF                    (0x00)          /*Input chop and IDAC rotation disabled (default)*/

            #define CHOP_ON                     (0x10)          /*Input chop enabled*/

            #define CHOP_IDAC                   (0x20)          /*IDAC rotation enabled*/

            #define CHOP_ON_IDAC                (0x30)          /*Input chop and IDAC rotation enabled*/

//      #define DELAY3                          (0x08)

//      #define DELAY2                          (0x04)

//      #define DELAY1                          (0x02)

//      #define DELAY0                          (0x01)

        #define DELAY_MASK                      (0x0F)          /*Conversion Delay

                                                                Provides additional delay from conversion start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actual conversion*/

            //DELAY Field

            #define DELAY_0us                   (0x00)          /*no delay (default)*/

            #define DELAY_8_7us                 (0x01)          /*8.7 μs*/

            #define DELAY_17us                  (0x02)          /*17 μs*/

            #define DELAY_35us                  (0x03)          /*35 μs*/

            #define DELAY_69us                  (0x04)          /*69 μs*/

            #define DELAY_139us                 (0x05)          /*139 μs*/

            #define DELAY_278us                 (0x06)          /*278 μs*/

            #define DELAY_555us                 (0x07)          /*555 μs*/

            #define DELAY_1100us                (0x08)          /*1.1 ms*/

            #define DELAY_2200us                (0x09)          /*2.2 ms*/

            #define DELAY_4400us                (0x0A)          /*4.4 ms*/

            #define DELAY_8800us                (0x0B)          /*8.8 ms*/

    /* MODE1 Register Fields */

//      #define FILTER_2                        (0x80)

//      #define FILTER_1                        (0x40)

//      #define FILTER_0                        (0x20)

        #define FILTER_MASK                     (0xE0)          /*Digital Filter

                                                                Configures the ADC digital filter*/

            //DELAY Field

            #define FILTER_SINC1                (0x00)          /*Sinc1 mode*/

            #define FILTER_SINC2                (0x20)          /*Sinc2 mode*/

            #define FILTER_SINC3                (0x40)          /*Sinc3 mode*/

            #define FILTER_SINC4                (0x60)          /*Sinc4 mode*/

            #define FILTER_FIR                  (0x80)          /*FIR mode (default)*/

        #define SBADC                           (0x10)          /*Sensor Bias ADC Connection

                                                                Selects the ADC to connect the sensor bias

                                                                0: Sensor bias connected to ADC1 mux out (default)

                                                                1: Sensor bias connected to ADC2 mux out*/

        #define SBPOL                           (0x08)          /*Sensor Bias Polarity

                                                                Selects the sensor bias for pull-up or pull-down

                                                                0: Sensor bias pull-up mode (AINP pulled high, AINN pulled low)

                                                                (default)

                                                                1: Sensor bias pull-down mode (AINP pulled low, AINN pulled high)*/

//      #define SBMAG2                          (0x04)

//      #define SBMAG1                          (0x02)

//      #define SBMAG0                          (0x01)

        #define SBMAG_MASK                      (0x07)          /*Sensor Bias Magnitude

                                                                Selects the sensor bias current magnitude or the bias resistor*/

            //SBMAG Field

            #define SBMAG_0uA                   (0x00)          /*: No sensor bias current or resistor (default)*/

            #define SBMAG_0_5uA                 (0x01)          /*0.5-μA sensor bias current*/

            #define SBMAG_2uA                   (0x02)          /*2-μA sensor bias current*/

            #define SBMAG_10uA                  (0x03)          /*10-μA sensor bias current*/

            #define SBMAG_50uA                  (0x04)          /*50-μA sensor bias current*/

            #define SBMAG_200uA                 (0x05)          /*200-μA sensor bias current*/

            #define SBMAG_10MOhm                (0x06)          /*10-MΩ resistor*/

    /* MODE2 Register Fields */

        #define BYPASS                          (0x80)          /*PGA Bypass Mode

                                                                Selects PGA bypass mode

                                                                0: PGA enabled (default)

                                                                1: PGA bypassed*/

//      #define GAIN2                           (0x40)

//      #define GAIN1                           (0x20)

//      #define GAIN0                           (0x10)

        #define GAIN_MASK                       (0x70)          /*PGA Gain

                                                                Selects the PGA gain*/

            //GAIN Field

            #define GAIN_1                      (0x00)          /*1 V/V (default)*/

            #define GAIN_2                      (0x10)          /*2 V/V*/

            #define GAIN_4                      (0x20)          /*4 V/V*/

            #define GAIN_8                      (0x30)          /*8 V/V*/

            #define GAIN_16                     (0x40)          /*16 V/V*/

            #define GAIN_32                     (0x50)          /*32 V/V*/

//      #define DR3                             (0x08)

//      #define DR2                             (0x04)

//      #define DR1                             (0x02)

//      #define DR0                             (0x01)

        #define DR_MASK                         (0x0F)          /*Data Rate

                                                                Selects the ADC data rate. In FIR filter mode, the available data

                                                                rates are limited to 2.5, 5, 10 and 20 SPS.*/

            //DR Field

            #define DR_2_5_SPS                  (0x00)          /*2.5 SPS*/

            #define DR_5_SPS                    (0x01)          /*5 SPS*/

            #define DR_10_SPS                   (0x02)          /*10 SPS*/

            #define DR_16_6_SPS                 (0x03)          /*16.6SPS*/

            #define DR_20_SPS                   (0x04)          /*20 SPS (default)*/

            #define DR_50_SPS                   (0x05)          /*50 SPS    */

            #define DR_60_SPS                   (0x06)          /*60 SPS*/

            #define DR_100_SPS                  (0x07)          /*100 SPS*/

            #define DR_400_SPS                  (0x08)          /*400 SPS*/

            #define DR_1200_SPS                 (0x09)          /*1200 SPS*/

            #define DR_2400_SPS                 (0x0A)          /*2400 SPS*/

            #define DR_4800_SPS                 (0x0B)          /*4800 SPS*/

            #define DR_7200_SPS                 (0x0C)          /*7200 SPS*/

            #define DR_14400_SPS                (0x0D)          /*14400 SPS*/

            #define DR_19200_SPS                (0x0E)          /*19200 SPS*/

            #define DR_38400_SPS                (0x0F)          /*38400 SPS*/

    /* INPMUX Register Fields */

//      #define MUXP_3                          (0x80)

//      #define MUXP_2                          (0x40)

//      #define MUXP_1                          (0x20)

//      #define MUXP_0                          (0x10)

        #define MUXP_MASK                       (0xF0)          /*Positive Input Multiplexer

                                                                Selects the positive input multiplexer*/

            //MUXP Field

            #define MUXP_AIN0                   (0x00)          /*AIN0 (default)*/

            #define MUXP_AIN1                   (0x10)          /*AIN1*/

            #define MUXP_AIN2                   (0x20)          /*AIN2*/

            #define MUXP_AIN3                   (0x30)          /*AIN3*/

            #define MUXP_AIN4                   (0x40)          /*AIN4*/

            #define MUXP_AIN5                   (0x50)          /*AIN5*/

            #define MUXP_AIN6                   (0x60)          /*AIN6*/

            #define MUXP_AIN7                   (0x70)          /*AIN7*/

            #define MUXP_AIN8                   (0x80)          /*AIN8*/

            #define MUXP_AIN9                   (0x90)          /*AIN9*/

            #define MUXP_AINCOM                 (0xA0)          /*AINCOM*/

            #define MUXP_TEMP                   (0xB0)          /*Temperature sensor monitor positive*/

            #define MUXP_AVDD                   (0xC0)          /*Analog power supply monitor positive*/

            #define MUXP_DVDD                   (0xD0)          /*Digital power supply monitor positive*/

            #define MUXP_TEST                   (0xE0)          /*TDAC test signal positive*/

            #define MUXP_NO_CONN                (0xF0)          /*Float (open connection)*/

//      #define MUXN_3                          (0x08)

//      #define MUXN_2                          (0x04)

//      #define MUXN_1                          (0x02)

//      #define MUXN_0                          (0x01)

        #define MUXN_MASK                       (0x0F)          /*Negative Input Multiplexer

                                                                Selects the negative input multiplexer*/

            //MUXN Field

            #define MUXN_AIN0                   (0x00)          /*AIN0*/

            #define MUXN_AIN1                   (0x01)          /*AIN1*/

            #define MUXN_AIN2                   (0x02)          /*AIN2*/

            #define MUXN_AIN3                   (0x03)          /*AIN3*/

            #define MUXN_AIN4                   (0x04)          /*AIN4*/

            #define MUXN_AIN5                   (0x05)          /*AIN5*/

            #define MUXN_AIN6                   (0x06)          /*AIN6*/

            #define MUXN_AIN7                   (0x07)          /*AIN7*/

            #define MUXN_AIN8                   (0x08)          /*AIN8*/

            #define MUXN_AIN9                   (0x09)          /*AIN9*/

            #define MUXN_AINCOM                 (0x0A)          /*AINCOM*/

            #define MUXN_TEMP                   (0x0B)          /*Temperature sensor monitor negative*/

            #define MUXN_AVSS                   (0x0C)          /*Analog power supply monitor negative*/

            #define MUXN_DVDD                   (0x0D)          /*Digital power supply monitor negative*/

            #define MUXN_TEST                   (0x0E)          /*TDAC test signal negative*/

            #define MUXN_NO_CONN                (0x0F)          /*Float (open connection)*/

    //SKIP OFFSET & GAIN CAL REGISTERS

    /* IDACMUX Register Fields */

//      #define MUX2_3                          (0x80)

//      #define MUX2_2                          (0x40)

//      #define MUX2_1                          (0x20)

//      #define MUX2_0                          (0x10)

        #define MUX2_MASK                       (0xF0)          /*IDAC2 Output Multiplexer

                                                                Selects the analog input pin to connect IDAC2*/

            //MUX2 Field

            #define MUX2_AIN0                   (0x00)          /*AIN0*/

            #define MUX2_AIN1                   (0x10)          /*AIN1*/

            #define MUX2_AIN2                   (0x20)          /*AIN2*/

            #define MUX2_AIN3                   (0x30)          /*AIN3*/

            #define MUX2_AIN4                   (0x40)          /*AIN4*/

            #define MUX2_AIN5                   (0x50)          /*AIN5*/

            #define MUX2_AIN6                   (0x60)          /*AIN6*/

            #define MUX2_AIN7                   (0x70)          /*AIN7*/

            #define MUX2_AIN8                   (0x80)          /*AIN8*/

            #define MUX2_AIN9                   (0x90)          /*AIN9*/

            #define MUX2_AINCOM                 (0xA0)          /*AINCOM*/

            #define MUX2_NO_CONM                (0xB0)          /*: No Connection (default)*/

//      #define MUX1_3                          (0x08)

//      #define MUX1_2                          (0x04)

//      #define MUX1_1                          (0x02)

//      #define MUX1_0                          (0x01)

        #define MUX1_MASK                       (0x0F)          /*IDAC1 Output Multiplexer

                                                                Selects the analog input pin to connect IDAC1*/

            //MUX1 Field

            #define MUX1_AIN0                   (0x00)          /*AIN0*/

            #define MUX1_AIN1                   (0x01)          /*AIN1*/

            #define MUX1_AIN2                   (0x02)          /*AIN2*/

            #define MUX1_AIN3                   (0x03)          /*AIN3*/

            #define MUX1_AIN4                   (0x04)          /*AIN4*/

            #define MUX1_AIN5                   (0x05)          /*AIN5*/

            #define MUX1_AIN6                   (0x06)          /*AIN6*/

            #define MUX1_AIN7                   (0x07)          /*AIN7*/

            #define MUX1_AIN8                   (0x08)          /*AIN8*/

            #define MUX1_AIN9                   (0x09)          /*AIN9*/

            #define MUX1_AINCOM                 (0x0A)          /*AINCOM*/

            #define MUX1_NO_CONM                (0x0B)          /*No Connection (default)*/

    /* IDACMAG Register Fields */

//      #define MAG2_3                          (0x80)

//      #define MAG2_2                          (0x40)

//      #define MAG2_1                          (0x20)

//      #define MAG2_0                          (0x10)

        #define MAG2_MASK                       (0xF0)          /*IDAC2 Current Magnitude

                                                                Selects the current values of IDAC2*/

            //MAG2 Field

            #define MAG2_OFF                    (0x00)          /*off (default)*/

            #define MAG2_50uA                   (0x10)          /*50 μA*/

            #define MAG2_100uA                  (0x20)          /*100 μA*/

            #define MAG2_250uA                  (0x30)          /*250 μA*/

            #define MAG2_500uA                  (0x40)          /*500 μA*/

            #define MAG2_750uA                  (0x50)          /*750 μA*/

            #define MAG2_1000uA                 (0x60)          /*1000 μA*/

            #define MAG2_1500uA                 (0x70)          /*1500 μA*/

            #define MAG2_2000uA                 (0x80)          /*2000 μA*/

            #define MAG2_2500uA                 (0x90)          /*2500 μA*/

            #define MAG2_3000uA                 (0xA0)          /*3000 μA*/

//      #define MAG1_3                          (0x08)

//      #define MAG1_2                          (0x04)

//      #define MAG1_1                          (0x02)

//      #define MAG1_0                          (0x01)

        #define MAG1_MASK                       (0xF0)

            //MAG1 Field

            #define MAG1_OFF                    (0x00)          /*off (default)*/

            #define MAG1_50uA                   (0x01)          /*50 μA*/

            #define MAG1_100uA                  (0x02)          /*100 μA*/

            #define MAG1_250uA                  (0x03)          /*250 μA*/

            #define MAG1_500uA                  (0x04)          /*500 μA*/

            #define MAG1_750uA                  (0x05)          /*750 μA*/

            #define MAG1_1000uA                 (0x06)          /*1000 μA*/

            #define MAG1_1500uA                 (0x07)          /*1500 μA*/

            #define MAG1_2000uA                 (0x08)          /*2000 μA*/

            #define MAG1_2500uA                 (0x09)          /*2500 μA*/

            #define MAG1_3000uA                 (0x0A)          /*3000 μA*/

    /* REFMUX Register Fields */

//      #define RMUXP_2                         (0x20)

//      #define RMUXP_1                         (0x10)

//      #define RMUXP_0                         (0x08)

        #define RMUXP_MASK                      (0x38)          /*Reference Positive Input

                                                                Selects the positive reference input*/

            //MUXP Field

            #define RMUXP_INTP                  (0x00)          /*Internal 2.5 V reference - P (default*/

            #define RMUXP_AIN0                  (0x08)          /*External AIN0*/

            #define RMUXP_AIN2                  (0x10)          /*External AIN2*/

            #define RMUXP_AIN4                  (0x18)          /*External AIN4*/

            #define RMUXP_AVDD                  (0x20)          /*Internal analog supply (VAVDD )*/

//      #define RMUXN_2                         (0x04)

//      #define RMUXN_1                         (0x02)

//      #define RMUXN_0                         (0x01)

        #define RMUXN_MASK                      (0x07)          /*Reference Negative Input

                                                                Selects the negative reference input*/

            //MUXN Field

            #define RMUXN_INTN                  (0x00)          /*Internal 2.5 V reference - N (default)*/

            #define RMUXN_AIN1                  (0x01)          /*External AIN1*/

            #define RMUXN_AIN3                  (0x02)          /*External AIN3*/

            #define RMUXN_AIN5                  (0x03)          /*External AIN5*/

            #define RMUXN_AVSS                  (0x04)          /*Internal analog supply (VAVSS)*/

    /* TDACP Register Fields */

        #define OUTP                            (0x80)          /*TDACP Output Connection

                                                                Connects TDACP output to pin AIN6*/

        //OUTP Field

            #define OUTP_NO_CONN                (0x00)          /*No connection*/

            #define OUTP_AIN6                   (0x80)          /*TDACP output connected to pin AIN6*/

//      #define MAGP4                           (0x10)

//      #define MAGP3                           (0x08)

//      #define MAGP2                           (0x04)

//      #define MAGP1                           (0x02)

//      #define MAGP0                           (0x01)

        #define MAGP_MASK                       (0x1F)          /*MAGP Output Magnitude

                                                                Select the TDACP output magnitude. The TDAC output voltages

                                                                are ideal and are with respect to VAVSS*/

            //MAGP Field

            #define MAGP_0_9_AVDD               (0x09)          /*4.5 V*/

            #define MAGP_0_7_AVDD               (0x08)          /*3.5 V*/

            #define MAGP_0_6_AVDD               (0x07)          /*3 V*/

            #define MAGP_0_55_AVDD              (0x06)          /*2.75 V*/

            #define MAGP_0_525_AVDD             (0x05)          /*2.625 V*/

            #define MAGP_0_5125_AVDD            (0x04)          /*2.5625 V*/

            #define MAGP_0_50625_AVDD           (0x03)          /*2.53125 V*/

            #define MAGP_0_503125_AVDD          (0x02)          /*2.515625 V*/

            #define MAGP_0_5015625_AVDD         (0x01)          /*2.5078125 V*/

            #define MAGP_0_5_AVDD               (0x00)          /*2.5 V*/

            #define MAGP_0_4984375_AVDD         (0x11)          /*2.4921875 V*/

            #define MAGP_0_496875_AVDD          (0x12)          /*2.484375 V*/

            #define MAGP_0_49375_AVDD           (0x13)          /*2.46875 V*/

            #define MAGP_0_4875_AVDD            (0x14)          /*2.4375 V */

            #define MAGP_0_475_AVDD             (0x15)          /*2.375 V*/

            #define MAGP_0_45_AVDD              (0x16)          /*2.25 V*/

            #define MAGP_0_4_AVDD               (0x17)          /*2 V*/

            #define MAGP_0_3_AVDD               (0x18)          /*1.5 V*/

            #define MAGP_0_1_AVDD               (0x19)          /*0.5 V*/

    /* TDACN Register Fields */

        #define OUTN                            (0x80)          /*TDACN Output Connection

                                                                Connects TDACN output to pin AIN7*/

        //OUTN Field

            #define OUTN_NO_CONN                (0x00)          /*No external connection*/

            #define OUTN_AIN7                   (0x80)          /*TDACN output connected to pin AIN7*/

//      #define MAGN4                           (0x10)

//      #define MAGN3                           (0x08)

//      #define MAGN2                           (0x04)

//      #define MAGN1                           (0x02)

//      #define MAGN0                           (0x01)

        #define MAGN_MASK                       (0x1F)          /*TDACN Output Magnitude

                                                                Select the TDACN output magnitude. The TDAC output voltages

                                                                are ideal and are with respect to VAVSS

                                                                */

            //MAGN Field

            #define MAGN_0_9_AVSS               (0x09)          /*4.5 V*/

            #define MAGN_0_7_AVSS               (0x08)          /*3.5 V*/

            #define MAGN_0_6_AVSS               (0x07)          /*3 V*/

            #define MAGN_0_55_AVSS              (0x06)          /*2.75 V*/

            #define MAGN_0_525_AVSS             (0x05)          /*2.625 V*/

            #define MAGN_0_5125_AVSS            (0x04)          /*2.5625 V*/

            #define MAGN_0_50625_AVSS           (0x03)          /*2.53125 V*/

            #define MAGN_0_503125_AVSS          (0x02)          /*2.515625 V*/

            #define MAGN_0_5015625_AVSS         (0x01)          /*2.5078125 V*/

            #define MAGN_0_5_AVSS               (0x00)          /*2.5 V*/

            #define MAGN_0_4984375_AVSS         (0x11)          /*2.4921875 V*/

            #define MAGN_0_496875_AVSS          (0x12)          /*2.484375 V*/

            #define MAGN_0_49375_AVSS           (0x13)          /*2.46875 V*/

            #define MAGN_0_4875_AVSS            (0x14)          /*2.4375 V*/

            #define MAGN_0_475_AVSS             (0x15)          /*2.375 V*/

            #define MAGN_0_45_AVSS              (0x16)          /*2.25 V*/

            #define MAGN_0_4_AVSS               (0x17)          /*2 V*/

            #define MAGN_0_3_AVSS               (0x18)          /*1.5 V*/

            #define MAGN_0_1_AVSS               (0x19)          /*0.5 V*/

    /* GPIOCON Register Fields */

        #define CON7_AINCOM                     (0x80)          /*Connects GPIO[7] to analog input pin AINCOM

                                                                0: GPIO[0] not connected to AINCOM (default)

                                                                1: GPIO[0] connected to AINCOM*/

        #define CON6_AIN09                      (0x40)          /*Connects GPIO[6] to analog input pin AIN9

                                                                0: GPIO[0] not connected to AIN9 (default)

                                                                1: GPIO[0] connected to AIN9*/

        #define CON5_AIN08                      (0x20)          /*Connects GPIO[5] to analog input pin AIN8

                                                                0: GPIO[0] not connected to AIN8 (default)

                                                                1: GPIO[0] connected to AIN8*/

        #define CON4_AIN07                      (0x10)          /*Connects GPIO[4] to analog input pin AIN7

                                                                0: GPIO[0] not connected to AIN7 (default)

                                                                1: GPIO[0] connected to AIN7*/

        #define CON3_AIN06                      (0x08)          /*Connects GPIO[3] to analog input pin AIN6

                                                                0: GPIO[0] not connected to AIN6 (default)

                                                                1: GPIO[0] connected to AIN6*/

        #define CON2_AIN05                      (0x04)          /*Connects GPIO[2] to analog input pin AIN5

                                                                0: GPIO[0] not connected to AIN5 (default)

                                                                1: GPIO[0] connected to AIN5*/

        #define CON1_AIN04                      (0x02)          /*Connects GPIO[1] to analog input pin AIN4

                                                                0: GPIO[0] not connected to AIN4 (default)

                                                                1: GPIO[0] connected to AIN4*/

        #define CON0_AIN03                      (0x01)          /*Connects GPIO[0] to analog input pin AIN3

                                                                0: GPIO[0] not connected to AIN3 (default)

                                                                1: GPIO[0] connected to AIN3*/

    /* GPIODIR Register Fields */

        #define DIR7_AINCOM                     (0x80)          /*Configures GPIO[7] as a GPIO input or GPIO output AINCOM

                                                                0: GPIO[0] is an output (default)

                                                                1: GPIO[0] is an input

                                                                */

        #define DIR6_AIN09                      (0x40)          /*Configures GPIO[6] as a GPIO input or GPIO output AIN9

                                                                0: GPIO[0] is an output (default)

                                                                1: GPIO[0] is an input

                                                                */

        #define DIR5_AIN08                      (0x20)          /*Configures GPIO[5] as a GPIO input or GPIO output AIN8

                                                                0: GPIO[0] is an output (default)

                                                                1: GPIO[0] is an input

                                                                */

        #define DIR4_AIN07                      (0x10)          /*Configures GPIO[4] as a GPIO input or GPIO output AIN7

                                                                0: GPIO[0] is an output (default)

                                                                1: GPIO[0] is an input

                                                                */

        #define DIR3_AIN06                      (0x08)          /*Configures GPIO[3] as a GPIO input or GPIO output AIN6

                                                                0: GPIO[0] is an output (default)

                                                                1: GPIO[0] is an input

                                                                */

        #define DIR2_AIN05                      (0x04)          /*Configures GPIO[2] as a GPIO input or GPIO output AIN5

                                                                0: GPIO[0] is an output (default)

                                                                1: GPIO[0] is an input

                                                                */

        #define DIR1_AIN04                      (0x02)          /*Configures GPIO[1] as a GPIO input or GPIO output AIN4

                                                                0: GPIO[0] is an output (default)

                                                                1: GPIO[0] is an input

                                                                */

        #define DIR0_AIN03                      (0x01)          /*Configures GPIO[0] as a GPIO input or GPIO output AIN3

                                                                0: GPIO[0] is an output (default)

                                                                1: GPIO[0] is an input

                                                                */

    /* GPIODAT Register Fields */

        #define DAT7_AINCOM                     (0x80)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read returns the register value

                                                                Configured as an input, write sets the register value only

                                                                0: GPIO[0] is low

                                                                1: GPIO[0] is high

                                                                */

        #define DAT6_AIN09                      (0x40)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read returns the register value

                                                                Configured as an input, write sets the register value only

                                                                0: GPIO[0] is low

                                                                1: GPIO[0] is high

                                                                */

        #define DAT5_AIN08                      (0x20)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read returns the register value

                                                                Configured as an input, write sets the register value only

                                                                0: GPIO[0] is low

                                                                1: GPIO[0] is high

                                                                */

        #define DAT4_AIN07                      (0x10)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read returns the register value

                                                                Configured as an input, write sets the register value only

                                                                0: GPIO[0] is low

                                                                1: GPIO[0] is high

                                                                */

        #define DAT3_AIN06                      (0x08)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read returns the register value

                                                                Configured as an input, write sets the register value only

                                                                0: GPIO[0] is low

                                                                1: GPIO[0] is high

                                                                */

        #define DAT2_AIN05                      (0x04)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read returns the register value

                                                                Configured as an input, write sets the register value only

                                                                0: GPIO[0] is low

                                                                1: GPIO[0] is high

                                                                */

        #define DAT1_AIN04                      (0x02)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read returns the register value

                                                                Configured as an input, write sets the register value only

                                                                0: GPIO[0] is low

                                                                1: GPIO[0] is high

                                                                */

        #define DAT0_AIN03                      (0x01)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read returns the register value

                                                                Configured as an input, write sets the register value only

                                                                0: GPIO[0] is low

                                                                1: GPIO[0] is high

                                                                */

        /* Additional ADS1263 Registers */

        #ifdef ADS1263

            /* ADC2CFG Register Fields */

//                  #define DR2_1               (0x80)

//                  #define DR2_0               (0x40)

            #define DR2_MASK                    (0xC0)          /*ADC2 Data Rate

                                                                These bits select the data rate of ADC2*/

                //DR_2 Field

                    #define DR2_10SPS           (0x00)          /*10 SPS (default)*/

                    #define DR2_100SPS          (0x40)          /*100 SPS*/

                    #define DR2_400SPS          (0x80)          /*400 SPS*/

                    #define DR2_800SPS          (0xC0)          /*800 SPS*/

//                  #define REF2_2              (0x20)

//                  #define REF2_1              (0x10)

//                  #define REF2_0              (0x08)

            #define REF2_MASK                   (0x38)          /*ADC2 Reference Input

                                                                Selects the reference inputs of ADC2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pairs*/

                //REF2 Field

                    #define REF2_INTP_INTN      (0x00)          /*Internal 2.5 V reference, positive and negative (default)*/

                    #define REF2_AIN0_AIN1      (0x08)          /*External AIN0 and AIN1 pin pairs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define REF2_AIN2_AIN3      (0x10)          /*External AIN2 and AIN3 pin pairs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define REF2_AIN4_AIN5      (0x18)          /*External AIN4 and AIN5 pin pairs as positive andnegative*/

                    #define REF2_AVDD_AVSS      (0x38)          /*Internal VAVDD and VAVSS*/

//                  #define GAIN2_2             (0x04)

//                  #define GAIN2_1             (0x02)

//                  #define GAIN2_0             (0x01)

            #define GAIN2_MASK                  (0x07)          /*ADC2 Gain

                                                                These bits configure the gain of ADC2*/

                //GAIN2 Field

                    #define GAIN2_1             (0x00)          /*1 V/V (default)*/

                    #define GAIN2_2             (0x01)          /*2 V/V*/

                    #define GAIN2_4             (0x02)          /*4 V/V*/

                    #define GAIN2_8             (0x03)          /*8 V/V*/

                    #define GAIN2_16            (0x04)          /*16 V/V*/

                    #define GAIN2_32            (0x05)          /*32 V/V*/

                    #define GAIN2_64            (0x06)          /*64 V/V*/

                    #define GAIN2_128           (0x07)          /*128 V/V*/

            /* ADC2MUX Register Fields */

//                  #define MUXP2_3             (0x80)

//                  #define MUXP2_2             (0x40)

//                  #define MUXP2_1             (0x20)

//                  #define MUXP2_0             (0x10)

                #define MUXP2_MASK              (0xF0)          /*ADC2 Positive Input Multiplexer

                                                                Selects the ADC2 positive input*/

                //MUXP2 Field

                    #define MUXP2_AIN0          (0x00)          /*AIN0 (default)*/

                    #define MUXP2_AIN1          (0x10)          /*AIN1*/

                    #define MUXP2_AIN2          (0x20)          /*AIN2*/

                    #define MUXP2_AIN3          (0x30)          /*AIN3*/

                    #define MUXP2_AIN4          (0x40)          /*AIN4*/

                    #define MUXP2_AIN5          (0x50)          /*AIN5*/

                    #define MUXP2_AIN6          (0x60)          /*AIN6*/

                    #define MUXP2_AIN7          (0x70)          /*AIN7*/

                    #define MUXP2_AIN8          (0x80)          /*AIN8*/

                    #define MUXP2_AIN9          (0x90)          /*AIN9*/

                    #define MUXP2_AINCOM        (0xA0)          /*AINCOM*/

                    #define MUXP2_TEMP          (0xB0)          /*Temperature sensor monitor positive*/

                    #define MUXP2_AVDD          (0xC0)          /*Analog power supply monitor positive*/

                    #define MUXP2_DVDD          (0xD0)          /*Digital power supply monitor positive*/

                    #define MUXP2_TEST          (0xE0)          /*TDAC test signal positive*/

                    #define MUXP2_NO_CONN       (0xF0)          /*Open connection*/

//                  #define MUXN2_3             (0x08)

//                  #define MUXN2_2             (0x04)

//                  #define MUXN2_1             (0x02)

//                  #define MUXN2_0             (0x01)

                #define MUXN2_MASK              (0x0F)          /*ADC2 Negative Input Multiplexer

                                                                Selects the ADC2 negative input*/

                    //MUXN2 Field

                    #define MUXN2_AIN0          (0x00)          /*AIN0*/

                    #define MUXN2_AIN1          (0x01)          /*AIN*/

                    #define MUXN2_AIN2          (0x02)          /*AIN*/

                    #define MUXN2_AIN3          (0x03)          /*AIN*/

                    #define MUXN2_AIN4          (0x04)          /*AIN*/

                    #define MUXN2_AIN5          (0x05)          /*AIN*/

                    #define MUXN2_AIN6          (0x06)          /*AIN*/

                    #define MUXN2_AIN7          (0x07)          /*AIN*/

                    #define MUXN2_AIN8          (0x08)          /*AIN*/

                    #define MUXN2_AIN9          (0x09)          /*AIN*/

                    #define MUXN2_AINCOM        (0x0A)          /*AIN*/

                    #define MUXN2_TEMP          (0x0B)          /*Temperature sensor monitor negative*/

                    #define MUXN2_AVSS          (0x0C)          /*Analog power supply monitor negative*/

                    #define MUXN2_DVDD          (0x0D)          /*Digital power supply monitor negative*/

                    #define MUXN2_TEST          (0x0E)          /*TDAC test signal negative*/

                    #define MUXN2_NO_CONN       (0x0F)          /*Open Connection*/

                //SKIP ADC2 OFFSET & GAIN CAL REGISTERS

        #endif /* ADS1263 */

//END ADC DEFINITIONS

/* Function Prototypes */

// Low level

void set_adc_CS(uint8_t state);                     // CS pin control

void set_adc_START(uint8_t state);                  // START pin control

unsigned char ADS126xXferByte (unsigned char cData);    // receive byte, simultaneously send data - this function realizes all

                                                        // necessary functionality, the other Send/Receive methods are only

                                                        // designed to improve readability of the code

// Higher level

int32_t ADS126xReadData(uint8_t NumBytes, uint8_t DataByteStartNum);

//int32_t ADS126xREADandWRITE(int NumDatBytes, int StartAddress, int NumRegs, unsigned char * pdata);

//unsigned char ADS126xReadADC2Data(bufferType_t *readbuffer);

// read a number of consecutive registers to a given array pointer

void ADS126xReadRegister(int StartAddress, int NumRegs, unsigned char *pdata);

// write a number of consecutive registers from a given array pointer

void ADS126xWriteRegister(int StartAddress, int NumRegs, unsigned char *pdata);

// Reset by command (alternative to pin)

void ADS126xSendResetCommand(void);

// Start by command (alternative to pin)

void ADS126xSendStartCommand(void);

void ADS126xSendStopCommand(void);

void ADS126xSendADC2StartCommand(void);

void ADS126xSendADC2StopCommand(void);

#endif /* ADS126X_H_ */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问下 楼主 在调试这块芯片吗?  数据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问下 楼主 在调试这块芯片吗?  数据稳定不?

简单测试,稳定。

网友:
官方头文件中发现一处错误
   #define MAG1_MASK                       (0xF0)
应该修改为
   #define MAG1_MASK                       (0x0F)

网友B:
我用的hal库,之前24位的通信都没有问题,结果这个寄存器完全写不进去。这是为什么啊?求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hal库,之前24位的通信都没有问题,结果这个寄存器完全写不进去。这是为什么啊?求解答

你能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吗?

内容多的话可以发一个求助贴,我帮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吗?

内容多的话可以发一个求助贴,我帮你看下。

就是之前用的1248,也是SPI通信的,程序完全都通了。现在改用1262,时序什么都跟之前一样啊,头文件都写好了,校对过命令跟寄存器也都没问题,能从AD读出数来,但是错的,发现寄存器全都没写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之前用的1248,也是SPI通信的,程序完全都通了。现在改用1262,时序什么都跟之前一样啊,头文件都写 ...

你可以先读一下ID,或者用示波器看一下时序,确定SPI通信成功了
然后根据TI官方提供的ADS126x工程中的代码配置ADC
参考一楼rar文件中的ac_bridge.c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之前用的1248,也是SPI通信的,程序完全都通了。现在改用1262,时序什么都跟之前一样啊,头文件都写 ...
/* --COPYRIGHT--,BSD * Copyright (c) 2015,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COPYRIGHT--*/ /* * ac_bridge.c * * Created on: May 27, 2015 * Author: a0282860 */ #include "ac_bridge.h" // All other required source files are declared here #include "hal.h" #define MEASU_COUNT 100 //Values used by "g_excitationStatus" #define EXC_OFF 0x00 #define EXC_POS 0x01 #define EXC_NEG 0x02 #define NumContReadings 16 //File global variables static char g_excitationStatus = EXC_OFF; //Indicates bridge excitation polarity static char output_mode = 0; //Controls output data formatting //Internal inline function prototypes (not declared in "control.h") static inline void show_AppMenu(void); static inline void LoadInitRegSettings(void); static inline void run_ReadPosCont(void); static inline void run_ReadChopCont(void); static inline double get_voltage(void); static inline double get_current(void); static inline double get_reference(uint8_t print_output); static inline double get_temperature(void); static inline void set_excitation(uint8_t excitation_target); void run_demo(char c) { int16_t option = (int16_t) c - 48; //Convert character "c" to a (0 through 9) integer "option" if (NULL == c) show_AppMenu(); //show application menu else if (0 == option) LoadInitRegSettings(); //configure register settings else if (1 == option) { get_reference(1); //read reference voltage and store it for later use get_temperature(); //read int temp sensor } else if (2 == option) //read pos input 16 times - compute noise run_ReadPosCont(); else if (3 == option) //read chopped input 16 times - compute noise run_ReadChopCont(); else if (4 == option) { output_mode = 1; get_reference(1); //read reference voltage and store it for later use get_temperature(); run_ReadPosCont(); __delay_cycles(SYSFREQ); run_ReadChopCont(); output_mode = 0; } else if(5 == option) { get_voltage(); } else if(6 == option) { get_current(); } else printError(); //invalid option } static inline void show_AppMenu(void) { #ifdef CONSOLE_OUTPUT strcpy(outString,"\r\nSelect Operation:\r\n"); print2Console(outString); strcpy(outString,"\tz0) Load Initial Register Settings\r\n"); print2Console(outString); strcpy(outString,"\tz1) Read Supply & Reference\r\n"); print2Console(outString); strcpy(outString,"\tz2) Read Bridge (dc excitation)\r\n"); print2Console(outString); strcpy(outString,"\tz3) Read Bridge (ac excitation)\r\n"); print2Console(outString); strcpy(outString,"\tz9) TIPD188 Data Collection Mode\r\n"); print2Console(outString); #endif } static inline void LoadInitRegSettings(void) { uint8_t AdcRegData[ADS126x_NUM_REG]; //Stores the register read values uint8_t WriteRegData[ADS126x_NUM_REG]; //Stores the register write values ADS126xReadRegister(ID, ADS126x_NUM_REG, AdcRegData); //Read ALL registers /* Configure Register Settings */ WriteRegData[ID] = AdcRegData[ID]; //ID WriteRegData[POWER] = INTREF; //POWER (RESET = 0, INTREF = 1) WriteRegData[INTERFACE] = STATUS | CRC_ON; //INTERFACE WriteRegData[MODE0] = DELAY_278us; //MODE0 (Set DELAY) WriteRegData[MODE1] = (AdcRegData[MODE1] & FILTER_MASK); //MODE1 WriteRegData[MODE2] = (AdcRegData[MODE2] & ~BYPASS) | GAIN_32; //MODE2 (BYPASS = 0, GAIN = 32 V/V) WriteRegData[INPMUX] = MUXP_AIN1 | MUXN_AIN2; //INPMUX (AINP = AIN1, AINN = AIN2) WriteRegData[OFCAL0] = OFCAL0_DEFAULT_VALUE; //OFCAL0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OFCAL1] = OFCAL1_DEFAULT_VALUE; //OFCAL1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OFCAL2] = OFCAL2_DEFAULT_VALUE; //OFCAL2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FSCAL0] = FSCAL0_DEFAULT_VALUE; //FSCAL0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FSCAL1] = FSCAL1_DEFAULT_VALUE; //FSCAL1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FSCAL2] = FSCAL2_DEFAULT_VALUE; //FSCAL2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IDACMUX] = MUX2_NO_CONM | MUX1_AINCOM; //IDACMUX (IDAC1MUX = AINCOM) WriteRegData[IDACMAG] = MAG2_OFF | MAG1_500uA; //IDACMAG (IDAC1MAG = 500 uA) WriteRegData[REFMUX] = RMUXP_AIN0 | RMUXN_AIN3; //REFMUX (REFP = AIN0, REFN = AIN3) WriteRegData[TDACP] = TDACP_DEFAULT_VALUE; //TDACP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TDACN] = TDACN_DEFAULT_VALUE; //TDACN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GPIOCON] = CON6_AIN09 | CON5_AIN08; //GPIOCON (Enable GPIOs on AIN8 & AIN9) WriteRegData[GPIODIR] = GPIOCON_DEFAULT_VALUE; //GPIODIR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GPIODAT] = DAT5_AIN08; //GPIODAT (Biases bridge with + polarity) #ifdef ADS1263 WriteRegData[ADC2CFG] = ADC2CFG_DEFAULT_VALUE; //ADC2CFG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ADC2MUX] = ADC2MUX_DEFAULT_VALUE; //ADC2MUX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ADC2OFC0] = ADC2OFC0_DEFAULT_VALUE; //ADC2OFC0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ADC2OFC1] = ADC2OFC1_DEFAULT_VALUE; //ADC2OFC1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ADC2FSC0] = ADC2FSC0_DEFAULT_VALUE; //ADC2FSC0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ADC2FSC1] = ADC2FSC1_DEFAULT_VALUE; //ADC2FSC1 (reset to default) #endif ADS126xWriteRegister(ID, ADS126x_NUM_REG, &WriteRegData[0]); //Write ALL registers #ifdef CONSOLE_OUTPUT show_parms('0'); //read back registers and output to console #endif } static inline void run_ReadPosCont(void) { int32_t AdcOutput[NumContReadings]; if (EXC_POS != g_excitationStatus) //Configure Bridge Polarity { set_excitation(EXC_OFF); set_excitation(EXC_POS); } #ifdef CONSOLE_OUTPUT strcpy(outString,"SINGLE,"); print2Console(outString); #endif //Collect 16x data conversions set_adc_START(1); for(int i = 0; i < NumContReadings; ++i) { WaitForDRDY(); AdcOutput[i] = ADS126xReadData(6, 1); } set_adc_START(0); #ifdef CONSOLE_OUTPUT for(int i = 0; i < NumContReadings; ++i) { hex2asc(&AdcOutput[i],8,2,tempString,1); strcpy(outString, tempString); strcat(outString, ",");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endif } static inline void run_ReadChopCont(void) { int32_t AdcChopOutputP[NumContReadings]; int32_t AdcChopOutputN[NumContReadings]; if (EXC_POS != g_excitationStatus) //Configure "+" Bridge Polarity { set_excitation(EXC_OFF); set_excitation(EXC_POS); } __delay_cycles(Delay100ms); #ifdef CONSOLE_OUTPUT strcpy(outString,"DOUBLE(+),"); print2Console(outString); #endif //Collect 16x data conversions and calculate average set_adc_START(1); for(int i = 0; i < NumContReadings; ++i) { WaitForDRDY(); AdcChopOutputP[i] = ADS126xReadData(6, 1); } set_adc_START(0); #ifdef CONSOLE_OUTPUT for(int i = 0; i < NumContReadings; ++i) { hex2asc(&AdcChopOutputP[i],8,2,tempString,1); strcpy(outString, tempString); strcat(outString, ",");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endif //Configure "-" Bridge Polarity set_excitation(EXC_OFF); set_excitation(EXC_NEG); __delay_cycles(Delay100ms); #ifdef CONSOLE_OUTPUT strcpy(outString,"DOUBLE(-),"); print2Console(outString); #endif //Collect 16x data conversions and calculate average set_adc_START(1); for(int i = 0; i < NumContReadings; ++i) { WaitForDRDY(); AdcChopOutputN[i] = ADS126xReadData(6, 1); } set_adc_START(0); #ifdef CONSOLE_OUTPUT for(int i = 0; i < NumContReadings; ++i) { hex2asc(&AdcChopOutputN[i],8,2,tempString,1); strcpy(outString, tempString); strcat(outString, ",");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endif } static inline double get_voltage(void) { uint16_t i; uint8_t WriteRegData; //Stores the register write values uint8_t AdcRegData[ADS126x_NUM_REG]; //Stores the register read values int32_t AdcOutput = 0; const uint8_t Gain = 1; double VoltageReading; const double IntRefVolt = 2.49906; static double ExtRefVolt = 5; //Read ALL registers ADS126xReadRegister(ID, ADS126x_NUM_REG, AdcRegData); //MODE0 (CHOP OFF) WriteRegData = (AdcRegData[MODE0] & DELAY_MASK);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0, 1, &WriteRegData); //MODE2 (BYPASS OFF, GAIN = 1 V/V) WriteRegData = (AdcRegData[MODE2] & ~(DR_MASK | GAIN_MASK)) | DR_38400_SPS | GAIN_1;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2, 1, &WriteRegData); //Reset OFCAL coefficients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2, 1, &WriteRegData); //OFCAL2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1, 1, &WriteRegData); //OFCAL1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0, 1, &WriteRegData); //OFCAL0 = 0x00 //Reset FSCAL coefficients WriteRegData = 0x4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2, 1, &WriteRegData); //FSCAL2 = 0x4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1, 1, &WriteRegData); //FSCAL1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0, 1, &WriteRegData); //FSCAL0 = 0x00 //INPMUX (AINP = AIN8, AINN = AIN9) WriteRegData = MUXP_AIN8 | MUXN_AIN9; ADS126xWriteRegister(INPMUX, 1, &WriteRegData); //REFMUX WriteRegData = RMUXP_INTP | RMUXN_INTN; ADS126xWriteRegister(REFMUX, 1, &WriteRegData); for(i=0;i<MEASU_COUNT;i++) { //Read one conversion set_adc_START(1); WaitForDRDY(); set_adc_START(0); AdcOutput = ADS126xReadData(6, 1); VoltageReading = (double) AdcOutput * IntRefVolt / ((double) Gain * exp2(31)); double t = exp2(31); ExtRefVolt = VoltageReading; //VREF = Ext IntRefVolt, for bridge readings strcpy(outString, "Voltage Reading = 0x"); hex2asc(&AdcOutput, 8, 2, tempString,1);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sprintf(tempString, " = %.10f V\r\n", VoltageReading);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 //Restore Register Settings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0, 1, &AdcRegData[OFCAL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1, 1, &AdcRegData[OFCAL1]);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2, 1, &AdcRegData[OFCAL2]);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0, 1, &AdcRegData[FSCAL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1, 1, &AdcRegData[FSCAL1]);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2, 1, &AdcRegData[FSCAL2]); ADS126xWriteRegister(INPMUX, 1, &AdcRegData[INPMUX]); ADS126xWriteRegister(REFMUX, 1, &AdcRegData[REFMUX]);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2, 1, &AdcRegData[MODE2]) ;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0, 1, &AdcRegData[MODE0]) ; */ return ExtRefVolt; } static inline double get_current(void) { uint16_t i; uint8_t WriteRegData; //Stores the register write values uint8_t AdcRegData[ADS126x_NUM_REG]; //Stores the register read values int32_t AdcOutput = 0; const uint8_t Gain = 1; double VoltageReading; double Current = 0; const double IntRefVolt = 2.49906; static double ExtRefVolt = 5; //Read ALL registers ADS126xReadRegister(ID, ADS126x_NUM_REG, AdcRegData); //MODE0 (CHOP OFF) WriteRegData = (AdcRegData[MODE0] & DELAY_MASK);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0, 1, &WriteRegData); //MODE2 (BYPASS OFF, GAIN = 1 V/V) WriteRegData = (AdcRegData[MODE2] & DR_MASK ) | DR_38400_SPS;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2, 1, &WriteRegData); //Reset OFCAL coefficients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2, 1, &WriteRegData); //OFCAL2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1, 1, &WriteRegData); //OFCAL1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0, 1, &WriteRegData); //OFCAL0 = 0x00 //Reset FSCAL coefficients WriteRegData = 0x4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2, 1, &WriteRegData); //FSCAL2 = 0x4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1, 1, &WriteRegData); //FSCAL1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0, 1, &WriteRegData); //FSCAL0 = 0x00 //INPMUX (AINP = AIN6, AINN = AIN7) WriteRegData = MUXP_AIN6 | MUXN_AIN7; ADS126xWriteRegister(INPMUX, 1, &WriteRegData); //REFMUX WriteRegData = RMUXP_INTP | RMUXN_INTN; ADS126xWriteRegister(REFMUX, 1, &WriteRegData); for(i=0;i<MEASU_COUNT;i++) { //Read one conversion set_adc_START(1); WaitForDRDY(); set_adc_START(0); AdcOutput = ADS126xReadData(6, 1); VoltageReading = (double) AdcOutput * IntRefVolt / ((double) Gain * exp2(31)); Current = VoltageReading / 0.1f; ExtRefVolt = VoltageReading; //VREF = Ext IntRefVolt, for bridge readings strcpy(outString, "Current Reading = 0x"); hex2asc(&AdcOutput, 8, 2, tempString,1);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sprintf(tempString, " = %.10f V", VoltageReading);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sprintf(tempString, " = %.10f A\r\n", Current);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 //Restore Register Settings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0, 1, &AdcRegData[OFCAL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1, 1, &AdcRegData[OFCAL1]);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2, 1, &AdcRegData[OFCAL2]);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0, 1, &AdcRegData[FSCAL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1, 1, &AdcRegData[FSCAL1]);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2, 1, &AdcRegData[FSCAL2]); ADS126xWriteRegister(INPMUX, 1, &AdcRegData[INPMUX]); ADS126xWriteRegister(REFMUX, 1, &AdcRegData[REFMUX]);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2, 1, &AdcRegData[MODE2]) ;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0, 1, &AdcRegData[MODE0]) ; */ return ExtRefVolt; } static inline double get_reference(uint8_t print_output) { uint8_t WriteRegData; //Stores the register write values uint8_t AdcRegData[ADS126x_NUM_REG]; //Stores the register read values int32_t AdcOutput = 0; const uint8_t Gain = 1; double VoltageReading; const double IntRefVolt = 2.49906; static double SupplyRefVolt = 5; static double ExtRefVolt = 5; //Read ALL registers ADS126xReadRegister(ID, ADS126x_NUM_REG, AdcRegData); //MODE0 (CHOP OFF) WriteRegData = (AdcRegData[MODE0] & DELAY_MASK);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0, 1, &WriteRegData); //MODE2 (BYPASS OFF, GAIN = 1 V/V) WriteRegData = (AdcRegData[MODE2] & DR_MASK);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2, 1, &WriteRegData); //Reset OFCAL coefficients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2, 1, &WriteRegData); //OFCAL2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1, 1, &WriteRegData); //OFCAL1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0, 1, &WriteRegData); //OFCAL0 = 0x00 //Reset FSCAL coefficients WriteRegData = 0x4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2, 1, &WriteRegData); //FSCAL2 = 0x4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1, 1, &WriteRegData); //FSCAL1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0, 1, &WriteRegData); //FSCAL0 = 0x00 //INPMUX (AINP = AIN0, AINN = AIN3) WriteRegData = MUXP_DVDD | MUXN_DVDD; ADS126xWriteRegister(INPMUX, 1, &WriteRegData); //REFMUX WriteRegData = RMUXP_INTP | RMUXN_INTN; ADS126xWriteRegister(REFMUX, 1, &WriteRegData); //Read one conversion set_adc_START(1); WaitForDRDY(); set_adc_START(0); AdcOutput = ADS126xReadData(6, 1); VoltageReading = (double) AdcOutput * IntRefVolt / ((double) Gain * exp2(29)); //2^29 to account for 1/4 supply & 1/2 FSR SupplyRefVolt = VoltageReading; //VREF = previous supply reading #ifdef CONSOLE_OUTPUT if(output_mode) { sprintf(tempString, "\r\n%f,", VoltageReading); strcpy(outString, tempString);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else if(print_output) { strcpy(outString, "Supply Reading = 0x"); hex2asc(&AdcOutput, 8, 2, tempString,1);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sprintf(tempString, " = %.10f V\r\n", VoltageReading);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endif //INPMUX (AINP = AIN6, AINN = AIN7) WriteRegData = MUXP_AIN6 | MUXN_AIN7; ADS126xWriteRegister(INPMUX, 1, &WriteRegData); //REFMUX WriteRegData = RMUXP_INTP | RMUXN_INTN; ADS126xWriteRegister(REFMUX, 1, &WriteRegData); //Read one conversion set_adc_START(1); WaitForDRDY(); set_adc_START(0); AdcOutput = ADS126xReadData(6, 1); VoltageReading = (double) AdcOutput * SupplyRefVolt / ((double) Gain * exp2(31)); ExtRefVolt = VoltageReading; //VREF = Ext IntRefVolt, for bridge readings #ifdef CONSOLE_OUTPUT if(!output_mode) { if(print_output) { strcpy(outString, "Reference Reading = 0x"); hex2asc(&AdcOutput, 8, 2, tempString,1);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sprintf(tempString, " = %f V\r\n", VoltageReading);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 #endif //Restore Register Settings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0, 1, &AdcRegData[OFCAL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1, 1, &AdcRegData[OFCAL1]);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2, 1, &AdcRegData[OFCAL2]);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0, 1, &AdcRegData[FSCAL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1, 1, &AdcRegData[FSCAL1]);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2, 1, &AdcRegData[FSCAL2]); ADS126xWriteRegister(INPMUX, 1, &AdcRegData[INPMUX]); ADS126xWriteRegister(REFMUX, 1, &AdcRegData[REFMUX]);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2, 1, &AdcRegData[MODE2]) ;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0, 1, &AdcRegData[MODE0]) ; return ExtRefVolt; } static inline double get_temperature(void) { uint8_t WriteRegData; //Stores the register write values uint8_t AdcRegData[ADS126x_NUM_REG]; //Stores the register read values int32_t AdcOutput = 0; const char deg_char[3] = {176,'C','\0'}; double TempReading; //Read ALL registers ADS126xReadRegister(ID, ADS126x_NUM_REG, AdcRegData); //MODE0 (CHOP OFF) WriteRegData = (AdcRegData[MODE0] & DELAY_MASK);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0, 1, &WriteRegData); //MODE2 (BYPASS OFF, GAIN = 1 V/V) WriteRegData = (AdcRegData[MODE2] & DR_MASK);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2, 1, &WriteRegData); //Reset OFCAL coefficients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2, 1, &WriteRegData); //OFCAL2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1, 1, &WriteRegData); //OFCAL1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0, 1, &WriteRegData); //OFCAL0 = 0x00 //Reset FSCAL coefficients WriteRegData = 0x4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2, 1, &WriteRegData); //FSCAL2 = 0x4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1, 1, &WriteRegData); //FSCAL1 = 0x00 Write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0, 1, &WriteRegData); //FSCAL0 = 0x00 //INPMUX (AINP = Temp, AINN = Temp) WriteRegData = MUXP_TEMP | MUXN_TEMP; ADS126xWriteRegister(INPMUX, 1, &WriteRegData); //REFMUX WriteRegData = RMUXP_INTP | RMUXN_INTN; ADS126xWriteRegister(REFMUX, 1, &WriteRegData); //Read one conversion set_adc_START(1); WaitForDRDY(); AdcOutput = ADS126xReadData(6, 1); set_adc_START(0); TempReading = (double) 25 + ((((double) AdcOutput * (double) 0.00116415321) - (double) 122400) / (double) 420); #ifdef CONSOLE_OUTPUT if(output_mode) { sprintf(tempString, "%.2f,", TempReading); strcpy(outString, tempString);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else { strcpy(outString, "Temperature Reading = 0x"); hex2asc(&AdcOutput, 8, 2, tempString,1);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sprintf(tempString, " = %.2f", TempReading); strcat(outString, tempString); strcat(outString, deg_char); strcat(outString, "\r\n");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endif //Restore Register Settings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0, 1, &AdcRegData[OFCAL0]);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1, 1, &AdcRegData[OFCAL1]); ADS126xWriteRegister(OFCAL2, 1, &AdcRegData[OFCAL2]);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0, 1, &AdcRegData[FSCAL0]);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1, 1, &AdcRegData[FSCAL1]); ADS126xWriteRegister(FSCAL2, 1, &AdcRegData[FSCAL2]); ADS126xWriteRegister(INPMUX, 1, &AdcRegData[INPMUX]); ADS126xWriteRegister(REFMUX, 1, &AdcRegData[REFMUX]);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2, 1, &AdcRegData[MODE2]) ;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0, 1, &AdcRegData[MODE0]) ; return TempReading; } #ifdef CONSOLE_OUTPUT void set_exc(char p1, char p2) { char temp_str[2] = {p2, '\0'}; char exponent = strtoul(temp_str, NULL, 16); if (NULL == p1) { strcpy(outString, "AC Excitation = "); switch(g_excitationStatus) { case (EXC_OFF): strcat(outString, "OFF\r\n"); break; case (EXC_POS): strcat(outString, "Positive\r\n"); break; case (EXC_NEG): strcat(outString, "Negative\r\n"); break; } print2Console(outString); } else { switch (p1) { case '0': set_excitation(EXC_OFF); break; case '1': set_excitation(EXC_POS); break; case '2': set_excitation(EXC_NEG); break; default: printError(); break; } } } #endif static inline void set_excitation(uint8_t excitation_target) { uint8_t RegData = 0x00; switch(excitation_target) { case EXC_OFF: //Turn OFF Bridge Excitation //GPIODAT RegData = 0x00; ADS126xWriteRegister(GPIODAT, 1, &RegData); g_excitationStatus = EXC_OFF; break; case EXC_POS: //Turn On Bridge Excitation (+ Polarity) //GPIOCON ADS126xReadRegister(GPIOCON, 1, &RegData); RegData |= CON5_AIN08; ADS126xWriteRegister(GPIOCON, 1, &RegData); //GPIODAT RegData = DAT5_AIN08; //set bit 5, AIN08 ADS126xWriteRegister(GPIODAT, 1, &RegData); //MODE0 ADS126xReadRegister(MODE0, 1, &RegData); RegData &= ~REFREV;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0, 1, &RegData); g_excitationStatus = EXC_POS; break; case EXC_NEG: //Turn On Bridge Excitation (- Polarity) //GPIOCON ADS126xReadRegister(GPIOCON, 1, &RegData); RegData |= CON6_AIN09; ADS126xWriteRegister(GPIOCON, 1, &RegData); //GPIODAT RegData = DAT6_AIN09; //set bit 6, AIN09 ADS126xWriteRegister(GPIODAT, 1, &RegData); //MODE0 ADS126xReadRegister(MODE0, 1, &RegData); RegData |= REFREV; ADS126xWriteRegister(MODE0, 1, &RegData); g_excitationStatus = EXC_NEG; break; default: printError(); break;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pan {
        font-family: 'Courier New';
        font-size: 10pt;
        color: #000000;
}
.sc0 {
}
.sc ...

我发现寄存器能写入啊,我直接写一个0xFF,然后马上读,可以读出来FF。。。找不着错误了。。。AINCOM当恒流源输出,但电流不对啊,设置的1000ua,经过2.4k电阻电压只有1.4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寄存器能写入啊,我直接写一个0xFF,然后马上读,可以读出来FF。。。找不着错误了。。。AINCOM当恒 ...

写00或者FF不如写55或AA
因为有时候通信错误时经常返回这两种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写00或者FF不如写55或AA
因为有时候通信错误时经常返回这两种结果

写55,读出来的数飘,不准。。。不过之前的1248也一样不准,但没问题。主要现在不知道这个1.44v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55,读出来的数飘,不准。。。不过之前的1248也一样不准,但没问题。主要现在不知道这个1.44v咋出来的 ...

后来解决了吗?
建议还是用官方提供的代码试试,我用的时候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解决了吗?
建议还是用官方提供的代码试试,我用的时候正常。

还没解决呢。前一段忙,没来得及调。我照着官方的初始化再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博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

网友:
时序图没错,但是写指令和写寄存器有问题。。。

网友B:
出来了。。。hal库spi自动初始化的错误。。。卡了我两个礼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来了。。。hal库spi自动初始化的错误。。。卡了我两个礼拜

SPI初始化失败了,时序还能正常吗?

网友:
版主你好,我因为一直在初级,所以,没法联系上您,能烦请您,加我QQ851157161吗

网友:
楼主你好,我在水,拿经验,混2级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