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11 SPI帧间隔时间怎么调?

楼主:
           最近在使用STM32L011K4的片子读加速度计的数据,加速度计片子支持20MHZ的SPI速度,STM32L011最大到16M 。为了更快的读取数据,所以我从SPI 1M 一直往上调节,发现时间并没有减少多少,理论上应该是速率增加一倍,时间也减少一倍左右。
          问题就变得有点意思了,抓了SPI的CLK波形,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怎么调节SPI的主频,帧间隔时间几乎是不变的,11.3us左右。问了一些人,他们说一般是连续的波形。这里显然是有一个很长的帧间隔,查了手册,看了代码,也没有哪里提到怎么修改帧间隔。
          求助大神,怎么修改帧间隔?

8M下的帧间隔

8M下的帧间隔

1M下的帧间隔

1M下的帧间隔

网友A:
你试试在初始化的时候调整SPI_BaudRatePrescaler这个参数,这个时间帧会有变化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在初始化的时候调整SPI_BaudRatePrescaler这个参数,这个时间帧会有变化么?

我也就是调这个预分频参数来调整SPI clk频率的。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就是调这个预分频参数来调整SPI clk频率的。没有变化。

spi初始化没有多少东西啊。看起来其他东西不太会影响你的说这个间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i初始化没有多少东西啊。看起来其他东西不太会影响你的说这个间隔啊。

看起来原因是用SPI轮询的方式有这个间隔,我用DMA方式就没有这个间隔了。用DMA速度简直飙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原因是用SPI轮询的方式有这个间隔,我用DMA方式就没有这个间隔了。用DMA速度简直飙升

DMA给CPU减负,所以之前忘记给你讲下用DMA试试了呢。既然DMA可以,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