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收发器的 网络唤醒工作原理

楼主:
车载ECU现在都流行网络唤醒,
就是接受网络报文,来启动ECU,让他开始工作。
这个不稀奇,Ethernet早就有了。

网友:
onsemi 的 NCV7340-D, (onsem他们家的摄像头,你肯定知道)

某个ECU的CAN的物理层IC,即CAN收发器
还在睡眠的时候,如果监测到网络上有 dominant信号,就是逻辑0
他就醒了。

这个好理解,跟老妈叫“起床了!” 一个意思

相关动作和时序 见图

网友A:
NXP的TJA1041A,网络唤醒如箭头所示,
CAN网络有点动静,就打开电源开关,右面弱电IC就能上班了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TJA1041A.pdf

网友:
NXP的TJA1145,他兄弟TJA1041A会的他也会,
并且他带报文匹配检查,就是说,唤醒他的事先说好。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TJA1145.pdf

网友:
车载大名鼎鼎的,infineon,他家的IFX1040
具体请看图。
http://www.infineon.com/dgdl/IFX ... 14d0133887bf12f10f8

网友B: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网络管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网络管理呢?

网络管理(主要指软件部分)
  发送,接收管理
  故障管理
  唤醒和睡眠管理

这里的网络唤醒,说的是物理部分
只是上面网络管理的一个部分,物理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管理(主要指软件部分)
  发送,接收管理
  故障管理
  唤醒和睡眠管理

这里的网络唤醒,说的 ...

哦,楼主厉害,学习了~

网友C:
还有Partial Network wake up
CAN trancevier wakeup 和 MCU wakeup 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Partial Network wake up
CAN trancevier wakeup 和 MCU wakeup 的不同

你好 ,谢谢回复。

Partial Network wake up  -- 这个 好理解

”CAN trancevier wakeup” -- 这个 是 transceiver 的启动,他先启动,打开内部供电开关,
后面才是 “MCU wakeup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管理(主要指软件部分)
  发送,接收管理
  故障管理
  唤醒和睡眠管理

这里的网络唤醒,说的 ...

5525说的确实是好,汽车上的网络管理一般由车厂定义好,有用标准的比如osek的,也有自己搞的一套。下面的ECU供应商遵循这个规范就行了。

网友:
楼主好,能不能来篇讲讲osek nm的呢?

网友D:
TJA1042那款支持唤醒么?但是没有INH引脚

网友:
对呀,讲讲OSEK或AutoSar的网络唤醒

网友:
楼主你好!板子画好了,我们可以帮你做PCB打样或者批量,我们公司在深圳,双面板打样 50块钱。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电话13045877470 QQ3101294194

网友:
楼主,Q我654076173,我正好有这方面需求,

网友:
继续学习,每天登陆。。。。。。。。。。。。。。。。。。。。。。。。。。。。。。。。。。。。。。。。。。。。。。。。。。。。。。。。。。。。。。。。。。。。。。。。。。。。。。。。。。。。。。。。。。。。。。。。。。。

网友:
前端tranceiver检测到唤醒以后,给mcu上电,一般mcu的启动时间很小,所以不会漏帧。如果主控系统启动时间比较长(30ms左右),有没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在主控系统启动之前缓存数据?

网友:
楼主有没有微信或者qq或者邮箱之类的,可以请教下关于带有唤醒功能的一些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JA1042那款支持唤醒么?但是没有INH引脚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TJA1042.pdf
RXD 在图示的模式 可以 通知 Micro 唤醒 状态。

网友:
哥们 1040 给1145唤醒可以吗 您能做吗 多少钱

网友:
据说节点也分一二类节点,一类节点不需要使用网络唤醒,可采用硬线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TJA1042.pdf RXD 在图示的模式 可以 通知 Micro 唤醒 状态。 ...

你好 这个的意思是不是去读取接收引脚的点评状态 如果是低 证明有接收 然后mcu再将stb油高电平变换为低电平 我的理解对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NXP的TJA1041A,网络唤醒如箭头所示, CAN网络有点动静,就打开电源开关,右面弱电IC就能上班了 http://w ...

你好老师 tja1041这个左下方开关是个什么东东 没弄明白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