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 CAN收发器 TJA104x的区别吗

楼主:
现在在选下面的IC做板子,没来及看手册了,谁知道他们的区别啊
  TJA1041,

  TJA1042,
  TJA1043,
  TJA1044,
  TJA1045,

网友A:
TJA1041,是比较常用的型号。TJA1042,TJA1043,和TJA1041相比,供电电压范围更宽。TJA1042是8脚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JA1041,是比较常用的型号。TJA1042,TJA1043,和TJA1041相比,供电电压范围更宽。TJA1042是8脚封装。

谢谢,这个我倒是没注意,
最后用什么还没定,应该按那个电源要求最严格的来。
还在还在比较功能上的差异。

网友:
您好!我公司TJA1020 1040 1042 1050 有大量现货,价格绝对优势。各参数也能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我倒是没注意,
最后用什么还没定,应该按那个电源要求最严格的来。
还在还在比较功能上的差 ...

您好!我公司TJA1020 1040 1042 1050 有大量现货,价格绝对优势。各参数也能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公司TJA1020 1040 1042 1050 有大量现货,价格绝对优势。各参数也能发给你

全新原装IC,你好

IC供应商对开发很重要啊

除了提供必需的IC和手册,
还有内部application note, 和errata

都是有用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