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输入出问题了

楼主:
    今天测试了ufun的四个touch电容按键  分别控制R,G,B,led3 四个led的电位。但是其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bug。
    我的hex文件在OBJ目录下
    我在我的源代码里写出来了,请大神帮我测测。

网友:
问题出在了管脚复用这边了,
就是stm32的某些管脚它的最基本功能不是GPIO
比如说我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 PB3 是JTAG的JTDO脚。
这个脚的推挽输出功能就等于复用了
然后要开复用时钟,然后再配置
这样就对了。
额。
当我不知道时这个问题难了我好久,但当我知道了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这么简单我都不知道。
加油吧,青年。

网友:
#include "touch.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define KEY_lef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5)
#define KEY_dow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4)
#define KEY_righ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3)
#define KEY_up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4)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设置成输入,默认下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设置成输入,默认下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EY_left==1||KEY_down==1||KEY_right==1||KEY_up==1))
                {
                        delay_ms(10);
                        key_up=0;
                        if(KEY_left==1)return 1;    // G

                        else if(KEY_down==1)return 2;  //  R

                        else if(KEY_right==1)
                        {
                                printf("下键状态置反\r\n");
                                return 3;  //  LED3 这里没有返回值,估计也就是KEY_right没有扫描到高电平
                        }
                        else if(KEY_up==1)return 4; //  B
                }
                else if(KEY_left==0&&KEY_down==0&&KEY_right==0&&KEY_up==0)key_up=1;
                return 0;

}

网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led.h"

int main(void)
{

                vu8 data;
                delay_init();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printf("led初始化完成\n");

                KEY_Init();
                printf("key初始化完成\n");
        //        LED_THREE();
                PAout(3)=0;
            delay_ms(20000);
                while(1)
                {
                        //printf("key初始化完成\n");
                        //delay_ms(1000);
                        data=KEY_Scan(0);
                        if(data)
                        {
                                switch(data)
                                {
                                        case 1 :
                                                                                PAout(0)=!PAout(0);
                                                                                printf("左键状态置反\r\n");
                                                                break;
                                        case 2 :
                                                                                PAout(1)=!PAout(1);
                                                                                printf("下键状态置反\r\n");
                                                                break;
                                        case 3 :
                                                                                PAout(2)=!PAout(2);
                                                                                printf("rigt状态置反\r\n");
                                                                break;
                                        case 4 :
                                                                                PAout(3)=!PAout(3);
                                                                                printf("上键状态置反\r\n");
                                                                break;

                                }
                        }else                ;        //printf("没有按键按下\n");;
                }

}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键盘扫描程序,但是其中上,下,左都是好的,能用。同样的配置我右却不能用。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了,但是硬件我检查了,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A:
这个论坛找下两只老虎的程序,四个按键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找下两只老虎的程序,四个按键都可以用。

就是stm32的某些管脚它的最基本功能不是GPIO
比如说我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 PB3 是JTAG的JTDO脚。
这个脚的推挽输出功能就等于复用了
然后要开复用时钟,然后再配置
这样就对了。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