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Agilent E3632A可编程直流电源与维修

楼主:
 最近也不晓得怎么了,仪器害了好几台。要坏连续的坏,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呀!!!

前几天R&S的频谱仪坏了,经过一番的努力,维修成功,最近在调功放的时候,这个电源突然报错,没有输出了,也坏了,心里一万只草泥马飘过啊。。。。。。

先说说这Agilent的E3632A电源,各有所说,有人说比较好用,也有人说这个电源比较垃圾。我i个人认为这个电源用着还可以吧,蛮顺手的,但是输出的电流还是有点小,对普通的试验用着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对于做大功率的功放,那这个电源就太垃圾了。

下面我把这个电源拆解了,在维修中,目前还没有找到问题!!!论坛里面有晓得这个问题的可以帮帮忙啊,也算求助了。谢谢了!!!

Agilent做工没得说,感觉做的很好,,,

开机了,出现报错,输出打开,没有电压输出。有没有那位兄弟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麻烦指点下!!!

-----------------------------------------------------------------------------------
下面就开始拆解l了,两把螺丝刀,一把是六棱螺丝刀和一把十字螺丝刀。

这台是马来西亚制造的,我手里还有一台,也是马来西亚制造的,老美把工厂都建设到国外了,只提供技术。

不得不佩服老美的技术,和用料。和德国人做的一样。在技术和用料方面绝对不会偷工减料的,天朝和老美和德国真的没法比呀。。。。。

看看这个大变压器,还有里面的布线等等。。。。天朝真的要好好学学了。。。

在看看下面的电路板,小小的电路板看着不起眼,这个是4层板,中间层嵌入了屏蔽层。。。。

把变压器整个拆出来了。

很重很重。唯一的缺点就是功率小了点。但是用在普通的测试和实验足够了。。。分辨力很高电流和电压都可以调节到小数点后三位,估计用的AD/DA的位数很高了。

每块板子都有自己的序列号,就好比苹果手机一样。。。。

把底板抽出来,设计的也很巧妙,是用卡扣形式的,不是用的螺丝钉。免得有时候螺丝钉生锈或者螺纹坏了,起不出来,损害板子。。。

这个U13就是ROM芯片,程序就在这里面,我把标贴撕下,看了下,是ST公司的芯片

再看这个芯片,不晓得干嘛的,这个是Agilent公司自己的。

在看看这几个主滤波电容,都很大,

这几个稳压管,和开关管,开关管是两只,对称的。另外一面也有一只。

我i把另一台也拆开了,用的是另一台的屏幕,这台的屏幕有根线被我弄断了,

我用万用表测试了几个点的电压,有的  电压不正常(和那台好的对比)问题还在解决中,,,有时间继续维修

就这部分,估计就是AD/DA之类的,还有采样,处理,控制前面板等,,,,

最后上一个全景的图

到此为止,本次主要是拆解,由于时间的问题,没有仔细的去找问题。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对照原理图和那台好的为参考,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心得
我拆了不少的仪器,主要就是德国的美国的,还有中国的,日本的仪器也很好,但是我手里一台也没有,我也没有拆过。这三家对比下,德国的和美国的几乎是一致的,从结构的设计到电路的设计,在到外观和用料都是经过仔细的思考计算得来的,而中国呢,一个字“仿”就算在模仿也会偷工减料。前几年的国产仪器还好些,用料还行,最近几年国产的仪器,那真是一个字“省”能省一个器件就省一个,能薄一点就薄一点,这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面的思想,我拆过国产的标量网络分析仪,记得是南京昌盛公司的吧,都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主要的部分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国外的板子。不等不承认日本人做事情的认真态度,天朝都是“差不多”这三个字,其实我也经常说。可能就在这环境下导致的吧。
国产的有个绿杨的电源,用着还可以,和这个一比就差的太远了。。。。天朝加油吧,要在态度上改变才能改变根本。

网友:
拆的很彻底啊   。对质量的分析很到位啊  。说的也是大事实啊 。国产要努力啊

网友A:
拆的好!呵呵! 板子的做工用料用好!就是这方牛长相不太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的好!呵呵! 板子的做工用料用好!就是这方牛长相不太好!

类似这种电源都是方牛!上次我拆了个韩国的电源,里面就是圆牛!可惜那个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电源都是方牛!上次我拆了个韩国的电源,里面就是圆牛!可惜那个也坏了!

一般环牛主要用在高端音响上面啦,因为方牛生产比较简单,环牛生产很麻烦,电源这种用量特别大的一般就方牛就行了,牛一般日本产的比较好,主要是铁芯,这个方牛,直接接线的,不如那种引出硬头的,另外抽头也太多了点。

网友C:
安捷伦看你拆了好些台,有钱淫

网友:
早日修好看一下

网友D:
电源不错,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捷伦看你拆了好些台,有钱淫

都是工资换来的。。。。。和有钱扯不上关系,只是喜欢这些东西,能可少吃几顿饭,也要换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错,应该可以修好的。

我觉得可以修好的,只是时间问题,我猜测是某个器件坏了,导致的,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而已

网友E:
我发现楼主拆的基本都是大件啊,豪气

网友F:
感觉国产的还是因为搞价格战才能省就省,能偷就偷,不然做不到低价,不做到低价完全卖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楼主拆的基本都是大件啊,豪气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国产的还是因为搞价格战才能省就省,能偷就偷,不然做不到低价,不做到低价完全卖不动

这就是国内的根本因呀。第一;技术上不去,第二做工在不好,第三总是偷工减料。虽然价格低,但是要我选择我也不会选国产的,目前国产的大多数都靠价格低廉推进一些院校。院校也是能忽悠就忽悠,你看外面的公司有几个会用国产的电源,(不排除没有,很少)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先把技术提高上去,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再从外观设计,到整机结构,绝对不能偷工减料。你看Agilent的产品,就拿外壳来说,超级的厚实,给人第一感觉就不错,这就赢得了销量和认可。

网友: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