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
我用的是AD6.9,PCB封装库已经全部画好了,等我到原理图哪里想导入封装的时候发现只有一个系统默认的封装;没有我画的封装;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点击右边的libraries按钮,拉开后再次点击libraries,电极杆大开的页面右下角的install。找到你所绘制的封装添加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边的libraries按钮,拉开后再次点击libraries,电极杆大开的页面右下角的install。找到你所绘制的封 ...

楼主你是还没有把你自己绘制的封装库加载到library里面去。加载方法楼上说的很详细了。楼主按楼上介绍的方法操作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边的libraries按钮,拉开后再次点击libraries,电极杆大开的页面右下角的install。找到你所绘制的封 ...

我找到了你说的那个页面;我不知道要添加哪一个,也不知道我画的那个封装库叫什么名字;请高手再此指点;本人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了你说的那个页面;我不知道要添加哪一个,也不知道我画的那个封装库叫什么名字;请高手再此指点; ...

我出差刚回来就碰到你回复,缘分啊。你自己画的时候不是会提示你写封装名字吗?你写的是啥?或者你找到你自己存储的路径,挨个打开先确认一下哪个是你画的,然后你在添加进去。

网友:
百度大神哪   图文并茂   保你一学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