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水利排涝流量计,DN200清水流量计在大型水库中的安装使用

楼主:
自动化仪表-水利排涝流量计金湖凯铭仪表有限公司--咨询热线:0517-86801006手机:15861727050
水利排涝流量计故障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引起:环境方面;流体方面;安装方面。
环境方面原因:通常主要是管道杂散电流干扰,空间强电磁波干扰,大型电机磁场干扰等。管道杂散电流干扰通常采取良好的单独接地保护就可获得满意结果,但如遇到强大的杂散电流(如电解车间管道,有时在两电极上感应的交流电势峰值Vpp可高达1V),尚需采取另外措施和流量传感器与管道绝缘等。空间电磁波干扰一般经信号电缆引入,通常采用单层或多层屏蔽予以保护。
流体方面原因:被测液体中含有均匀分布的微小气泡通常不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正常工作,但随着气泡的增大,仪表输出信号会出现波动,若气泡大到足以遮盖整个电极表面时,随着气泡流过电极会使电极回路瞬间断路而使输出信号出现更大的波动。低频方波励磁的电磁流量计测量固体含量过多浆液时,也将产生浆液噪声,使输出信号产生波动。 测量混合介质时,如果在混合未均匀前就进入流量传感进行测量,也将使输出信号产生波动。电极材料与被测介质选配不当,也将由于化学作用或极化现象而影响正常测量。应根据仪表选用或有关手册正确选配电极材料。
安装方面原因:通常是电磁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正确引起的故障,常见的如将传感器安装在易积聚气体的管系最高点;或安装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上,可能出现排空;或传感器后无背压,流体直接排入大气而形成测量管内非满管。
圆型转换器接线端子功能定义,见图3-3b

T +

RS485 输出 +
T-
RS485 输出 -
P+
频率(脉冲)输出 +
PCOM
频率(脉冲)输出地
DO1
1#口项目输出 +
DO2
2#口项目输出 +
ACOM
项目输出 -
IW+
无源模拟电流输出 +
I+
有源模拟电流输出 +/无源模拟电流输出 -
ICOM
有源模拟电流输出 -
L1(+)
交流电源相线;直流电源 +
L2(-)
交流电源零线;直流电源 -
水利排涝流量计故障排查方法:电阻法;电流法;电压法;替代法;模拟信号法;波形法。
电阻法:(1)流量计电源保险丝、励磁保险的通断;(2)电磁流量计信号电缆、励磁电缆的通断;(3)电磁流量计励磁线圈的通断及阻值;(4)电磁流量计励磁线圈对地的绝缘电阻;(5)电极对称性测量;(6)电极对地的绝缘电阻;(7)流量计电源变压器的阻值。
电流法:测量流量计输出电流、励磁电流,
电压法:判断工作电源,
替代法:如将流量计的转换器、放大板进行互换,
模拟信号法:用模拟信号发生器提供流量信号,以测试流量传感器,
波形法:熟悉线路基础上测试关键点波形
一体式水利排涝流量计主要功能:
流量监测;掉电计量功能;批量控制功能;
瞬时量上下限报警输出;红外手持操作键盘;
自动检测电池容量、空管和励磁电流;
输出与瞬时量对应的4~20mA信号、频率信号;
可选择RS485、RS232、PROFIBS或GPRS通讯;
四:水利排涝流量计应用行业:
化工、环保、轻纺、冶金、矿山、医药、造纸、给水、食品、制糖、酿造、灌溉用水、污水处理。
五:水利排涝流量计产品技术参数
水利排涝流量计仪表精度:管道式0.3级、0.5级、1.0级;插入式2.5级
测量介质:电导率大于5μS/cm的各种液体和液固两相流体。
水利排涝 流量计流速范围:0.2~12m/s
工作压力:0.25MPa~16MPa
环境温度:-40℃~+50℃
介质温度:聚四氟乙烯衬里≤180℃
橡胶材质衬里≤65℃
水利排涝流量计防爆标志:Ex dⅡBT4
外磁干扰:≤400A/m
外壳防护:一体化型:IP65;
分离型:传感器IP68(水下5米,仅限于橡胶衬里)
转换器IP65
输出信号:4~20mA.DC,负载电阻0~750Ω
通讯输出:RS485或CAN总线
水利排涝流量计电气连接:M20×1.5内螺纹,φ10电缆孔
电源电压:90~220V.AC、24±10%V.DC
最大功耗:≤10VA
六:水利排涝流量计流量显示转换器
显示:显示屏:8位LCD带背光液晶显示
           显示内容:正向累积、反向累积、总累积、
                      瞬时流量、流速、空管报警、励磁报警
           流速单位:L/h、L/m、L/s、
            瞬时流量单位:m3/h、m3/m、m3/s
            累积流量单位:m3、L
水利排涝流量计语言:中文或英文(其它语言可定制)
电源:电压范围:交流(85~250)VAC或直流(20~24)VDC或电池
模拟量输出:0~10mA(负载0~1.5KΩ)    4~20mA(负载0~750KΩ)
数字频率输出:输出范围:1~5000HZ
               电气隔离:光电隔离,隔离电压:>1000VDC
                输出驱动:场效应管输出,最高承受电压36VDC,最大负载250mA
数字脉冲输出:输出脉冲当量:0.001~1.000 m3/cp
输出脉冲宽度:0.001~1.000Ltr/cp
电气隔离:光电隔离,隔离电压:>1000VDC
输出驱动:场效应管输出,最高承受电压36VDC,最大负载250mA
报警输出:报警输出点:上限报警、下限报警
电气隔离:光电隔离,隔离电压:>1000VDC
水利排涝流量计输出驱动:达林顿管输出,最高承受电压36VDC,最大负载250mA
通   讯:Modbus(RS485或RS232接口),E-REMOTE(HART),PROFIBS
七:水利排涝流量计订货需知
在使用过程中的好与坏,和开始订货的选型是有很大的直接关系。
订货采购需要提供以下参数:
1,水利排涝流量计测量的是什么介质。
2,管道的工作压力是多少。
3,管道的工作温度是多少。
4,水利排涝流量计工作时候最大的流量范围,正常流量范围,最小流量范围。
5,管道口径和管道本身是什么材质。
只有你提供以上的参数我们生产的水利排涝流量计,在你使用的时确保精度和稳
型 谱

型号

口径

JKM-LDE

15~2600

代号

电极材料

K1

316L

K2

HB

K3

HC

K4

K5

K6

铂合金

K7

不锈钢涂覆碳化钨

代号

内衬材料

C1

聚四氟乙烯F4

C2

聚全氟乙丙烯F46

C3

聚氟合乙烯FS

C4

聚录丁橡胶

C5

聚氨脂橡胶

代号

功能

E1

0.3级

E2

0.5级

E3

1级

F1

4-20Madc,负载≤750Ω

F2

0-3khz,5v有源,可变脉宽,输出高端有效频率

F3

RS485接口

T1

常温型

T2

高温型

T3

超高温型

P1

1.0MPa

P2

1.6MPa

P3

4.0MPa

P4

16MPa

D1

220VAC±10%

D2

24VDC±10%

J1

一体型结构

J2

分体型结构

J3

防爆一体型结构

◆JKM-LDE系列水利排涝流量计参考流量范围

口径mm

流量范围m3/h

口径mm

流量范围m3/h

φ15

0.06~6.36

φ450

57.23~5722.65

φ20

0.11~11.3

φ500

70.65~7065.00

φ25

0.18~17.66

φ600

101.74~10173.6

φ40

0.45~45.22

φ700

138.47~13847.4

φ50

0.71~70.65

φ800

180.86~18086.4

φ65

1.19~119.4

φ900

228.91~22890.6

φ80

1.81~180.86

φ1000

406.94~40694.4

φ100

2.83~282.60

φ1200

553.90~55389.6

φ150

6.36~635.85

φ1600

723.46~72345.6

φ200

11.3~1130.4

φ1800

915.62~91562.4

φ250

17.66~176.25.

φ2000

1130.4~113040.00

φ300

25.43~2543.40

φ2200

1367.78~136778.4

φ350

34.62~3461.85

φ2400

1627.78~162777.6

φ400

45.22~4521.6

φ2600

1910.38~1910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