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 C口D+,D-输出模拟信号的同时,可以给手机充电吗

楼主:
乐视2手机要同时充电和听音乐怎么解决?

网友:
原理上是可以,type C是可以复用的,具体到一个产品上就不好说了!毕竟市面上没有这种一分二接头。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不要在充电的时候用手机

网友:
作为上班族,想不到什么情况下需要充电又需要用耳机听歌
我觉得开发商应该考虑过这个事情了,如果只有少部分人有这个需求,结果就是会被“”服从多数“”

网友:
TYPE C有听歌时,VBUSpin又没有使用,充电当然可以,只要type c plug引出audio jack和type c receptacle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TYPE C的SPEC,充电的时候要用到D+,D-,应该不大可能用来传音频。

网友:
type c对于使用audio是进行charge-through的图示

type c对于使用audio是进行charge-through的图示

BC1.2所举的例子

BC1.2所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