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实现耳机的线控

楼主:
想用单片机实现耳机的线控,单片机检测到按键按下,发出相应的信号给MIC传入手机。结果不完美,时灵时不灵的,求帮助

网友:
大约是被音频信号干扰了。要有原理图呀,否则很难有人能帮到你!

网友:
请上原理图,不然怎么说

网友:
不要说是要实现自拍杆的那种耳机线控

网友:
如果只是接听挂断,根本不要单片机的。时灵时不灵,多半是按键消抖问题

网友:
时灵时不灵,如果能排除硬件接触不良问题,则说明是软件设计不良,注意触点抖动的处理。

网友:
电路都知道怎么接了,不行就在程序上面下功夫,或者检查线路,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比如上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