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12导入3.3程序EORR,[E1000][E1500]

楼主:
从CCS4.12导入3.3工程,编译后报错,错误代码[E1000]和[E1500]。

网友:
前面的错误无所谓,第一次编译时出现 , 第二次再编译就没有了。

关键是下面的“文件存取错误”,一般是指定的文件不存在,这与指定工作目录有关,需要重新指定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V6版的,V4版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