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人体体温监测电路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楼主:
大家对人体体温监测电路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比如用什么简单的方式测量人体体温的

比如贴在小孩某个部位,监测体温,有经验的可以说说

网友:
医学上测体温最准确的部位是肛门,其次是口腔,再次是腋下。
其它体表部位都不准确,受环境温度影响太大。

网友:
小孩体外测体温,最好用红外耳枪,从耳孔进行测量,国为体表温度是不准的,另外,产品做好需要做很多校准,因为测的温度与实际沉默是温度的差,然后校正

网友A:
楼主好久不见露面了。

网友B:
红外体温测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久不见露面了。

一直在,只是没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体温测量仪

适合DIY的那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