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菜单出现抖动现象

楼主:
使用STC15模拟产生行场同步信号输出,OSD菜单会抖动。是什么原因啊?OSD是用MTV048产生的,但是OSD菜单会有类似水波的抖动。
屏幕设置分辨率:1024*768   60HZ
行场同步信号参考VESA标准

网友:
楼主,你好。
问题理解的不是很好,这个抖动啊,可以有10中以上解释

您要是再分享些细节,肯定很多人能理解,他们其中也许有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A:
沙发说的有道理,OSD具体怎么实现的,尤其是同步信号是怎么样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问题理解的不是很好,这个抖动啊,可以有10中以上解释

您要是再分享些细节,肯定 ...

OSD是用MTV048产生的,STC15模拟产生行场同步信号,但是OSD菜单会有类似水波的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说的有道理,OSD具体怎么实现的,尤其是同步信号是怎么样的关系?。。。。。。。。。。。
OSD是用MTV048产生的,但是OSD菜单会有类似水波的抖动。STC15只是模拟产生行场同步信号,参考VESA标准的,一楼有截图

网友:
楼主你好,

不知道你输出的图像时钟 和 图像的同期信号的时序怎么样,
输出的AC timing 和 接受的设备 手册要求是否一致。

网友:
请问OSD是什么东西,还真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