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 win7 64位旗舰版 不能在线调试

楼主:
换了好几个系统,换了好几个IAR的版本,然而MSP430F169的开发板还是不能在线调试,希望各位大神能够帮助一下,感激不尽。图片是所遇到的问题。

网友:
可以的,无论是launchpad 自带仿真器还是独立的仿真器都可以 ,驱动没装好或者就是你的接线有问题,自己试试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不是你板子问题,你应该是淘宝买的第三方的板子吧!第三方的板子没有板载调试器,你也没有外接调试器的话,当然就不能在线调试,很多第三方板只有板载下载器的,不支持在线调试

网友:
楼主确定下你用什么仿真器,驱动这些的有没有安装好。再就是iar中的设置(特别是对仿真器的设置)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