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学习学习中, 求大神帮忙, 这个PCB有没有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帮忙看看这个PCB layout有没有问题。里面的LED1原来使用的是插件式的, 现在要变更长贴片式的LED, 这样改layout是否可以, 非常感谢!
(因之前直接将LED1封装改成0805, 结果回来发现LED1根本接没接到电路中去)

SW LED BoardV0.4.PcbDoc

开关板

网友:
你应该把图截出来挂上来,因为有些网友可能不是用这一款PCB绘图软件呀

网友:
更换LED的封装就可以

在原理图中更改元件封装,然后更新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LED的封装就可以

在原理图中更改元件封装,然后更新PCB

请问,怎么Update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Update PCB

在原理图那边design那个选项里有UPdate

网友:
两边这个空,你是用的焊盘,我更习惯用过孔,感觉强度更高一点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更改封装的方法这个帖子中已经说明了哦。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7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