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导入DXF文件

楼主:
我的AD16导入DXF文件导入不了,是没有安装AUTOCAD2010的插件,想请问坛友怎么安装这个插件呢

网友:
虽然我的不是16,但是你可以参考看看,大致流程应该是一样的。
看下面我的两篇帖子
Altium Designer15 安装插件步骤详解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4889&fromuid=536508
Altium Designer15 安装插件步骤详解(补充说明)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4939&fromuid=536508

网友A:
上面两个帖子操作的时候可以先核对确认下补充说明那篇帖子里的内容,你的插件文件在peference里面的路径设置的是否正确。然后再按第一篇里面进行操作

网友B:
不用那样导入吧,新建pcb文件,然后在pcb文件那个界面导入,支持低版本的dfx(我记得是2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样导入吧,新建pcb文件,然后在pcb文件那个界面导入,支持低版本的dfx(我记得是2000)

AD16要插件的兄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16要插件的兄台

我用的也是AD16,昨天才安装的,没有装过什么插件,刚试了一下,可以直接导入DXF格式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AD16,昨天才安装的,没有装过什么插件,刚试了一下,可以直接导入DXF格式文件

因为我把前面安装的那个文件删了,我觉得太占电脑内存了

网友E:
AD10后的版本,插件都是重新添加的,包括导入99se文件
AD16应该也是重新添加的,如果删除,要从新从安装盘开始恢复,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把前面安装的那个文件删了,我觉得太占电脑内存了

什么文件,我安装AD16的时候都是一路点“下一步”直到完成,没有看到有提到什么文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个帖子操作的时候可以先核对确认下补充说明那篇帖子里的内容,你的插件文件在peference里面的路径设 ...

谢谢管理的耐心解答,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原因就是我把那些安装文件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10后的版本,插件都是重新添加的,包括导入99se文件
AD16应该也是重新添加的,如果删除,要从新从安装盘 ...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文件,我安装AD16的时候都是一路点“下一步”直到完成,没有看到有提到什么文件啊

就是解压后的那个安装软件的安装包,我安装完以后就删掉了

网友F:
ad版本不同,安装插件的方法可能稍有不同。但是楼主需要注意,cad文件要保存为低版本的,建议2000版本最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d版本不同,安装插件的方法可能稍有不同。但是楼主需要注意,cad文件要保存为低版本的,建议2000版本最好 ...

AD16可以打开CAD2010版的DXF

网友G:
引用 网友C:
AD16可以打开CAD2010版的DXF

新旧版本的DXF文件都能打开?CAD2000和CAD201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旧版本的DXF文件都能打开?CAD2000和CAD2010?

嗯,前提是AD16

网友:
我装的就是最新版的AD16,新手刚开始用,还没有怎么搞过呢,先了解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管理的耐心解答,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原因就是我把那些安装文件删了

不客气。解决了就好

网友H:
请问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缺少DXF.dll插件

可以用AD本身软件进行导入安装

网友:
protel导入DXF板框图OK,AD导入DXF板框l图就错误,求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