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LM1000】使用X-Y Plot工具观察李萨如图形

楼主:
互相垂直、频率不同的两振动的合成,其合成振动波形比较复杂,在一般情况下,图形是不稳定的。但当两个振动的频率为整数比时,即可合成规则、稳定的波形,称为李萨如图形。
使用李萨如图形可以测量出两个信号的频率比与相位差,从而确定未知频率。
ADALM1000提供了X-Y Plot工具,可以很方便地看出两通道输入量的关系
首先,先使用这个工具来观察李萨如图形
A通道:最小值0.0V 最大值5.0V 频率100Hz 相角为0的正弦波
B通道:最小值0.0V 最大值5.0V 频率100Hz 相角为45度的正弦波

使用X-Y Plot工具得到的李萨如图形
A通道频率:100Hz
B通道频率:100Hz

A通道频率:100Hz
B通道频率:200Hz

A通道频率:100Hz
B通道频率:300Hz

A通道频率:100Hz
B通道频率:150Hz

A通道频率:100Hz
B通道频率:50Hz

使用X-Y Plot工具不仅能够用来观察李萨如图形,还可以用来观察两通道输入量的关系曲线。
比如,使用三极管8050搭建一个简单的共射级放大电路,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在Alice DeskTop的Math下拉菜单中选择CAV-CBV,X-Y Plot窗口中X Axis选择CB-V,Y Axis选择Math即CAV-CBV,因为基极电阻为100K,可以得到Y轴的量为Ib
由此得到Ib,Vbe的特性曲线

网友:
看到利萨如图形,好有亲切感。以前上学的时候用非常老的模拟示波器做过这个实验。
期末考试的时候有这么一道题,回答什么是利萨如图形,机智的小伙伴回答:利萨如提出来的图形就叫利萨如图形

网友A:
开始玩ADALM10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玩ADALM1000了?

嗯,功能挺强大的,对于理解一些电路的基础原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