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里怎么更改元件封装?求助大神

楼主:
大神们,图中的电容封装有点大,怎么直接改一个小点的封装啊?小妹跪谢了

网友:
两种做法:
第一种:直接在pcb界面添加一个封装,把旧的删掉,或者点击这个旧的封装,然后把封装名字改成你觉得合适的那个新的封装的名字。然后刷新下。
第二种:在原理图上改,找到原理图上对应的元件,双击元件,然后修改封装,填上合适的对应的封装名。然后重新update到pcb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种做法:
第一种:直接在pcb界面添加一个封装,把旧的删掉,或者点击这个旧的封装,然后把封装名字改成 ...

太谢谢了,刚开始学,好多东西都不会

网友C:
也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封装,直接绘制一个你需要的封装。新的不会画,可以打开一个原有的,直接在里面改,改成你想要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谢谢了,刚开始学,好多东西都不会

没事。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有问题就上论坛问。我们知道的都会在看到的第一时间给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封装,直接绘制一个你需要的封装。新的不会画,可以打开一个原有的,直接在里面改,改成 ...

库里没有我需要的封装时需要这么做吧,是不是建PCB库,往里面添加我自己画的封装。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