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2110的同步整流

楼主: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前辈指点下。我测试的结果是在输入7v左右494才有输出波形,但2110却没有,电压也达不到稳压的效果;超过7v时输出波形都没有了,前辈们可有啥好的解决办法,在线等

网友: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额,A、IR2110的Hin和Lin为什么接在一起了?
      B、上管的S极没有接
      C、MOS的G极的限流电阻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A、IR2110的Hin和Lin为什么接在一起了?
      B、上管的S极没有接
      C、MOS的G极的限流电阻没有

谢谢您的回答;我认为494的两路波形输出一样,就接在一起了;您说的s极是不是接vs端口;还有没有g的限刘电阻不至于结果这么差吧??求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我认为494的两路波形输出一样,就接在一起了;您说的s极是不是接vs端口;还有没有g的限刘 ...

同步整流的BUCK电路的两个MOS的驱动应该是互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我认为494的两路波形输出一样,就接在一起了;您说的s极是不是接vs端口;还有没有g的限刘 ...

s极是接vs端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的BUCK电路的两个MOS的驱动应该是互补的吧

MOS管的驱动是要求互补的,但494的两路输出不是de

网友:
很奇怪的电路。
TL494两路输出,三极管发射极接在一起然后接HIN和LIN。TL494输出三极管早已进入深饱和。

网友C:
同步整流要求两个驱动信号互补,楼主怎么搞成q1和q2两信号完全相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驱动是要求互补的,但494的两路输出不是de

TL494两路输出不是互补的,你也不能让两支MOS管同步工作啊!两支MOS管同时导通同时关断,那叫什么事情?

网友:
要测试一下IR2110的驱动输出端波形
感觉q1和q2就不会有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步整流要求两个驱动信号互补,楼主怎么搞成q1和q2两信号完全相同了?

我改成494的13脚接基准电源输出了,虽然得到输出的电压但是效率却比没用同步整流的效率还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改成494的13脚接基准电源输出了,虽然得到输出的电压但是效率却比没用同步整流的效率还低

TL404的13脚接基准电压,其输出仍然不是互补的,而是带有死区的推挽驱动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L404的13脚接基准电压,其输出仍然不是互补的,而是带有死区的推挽驱动波形。

推挽输出的波形不也是互补的波形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L404的13脚接基准电压,其输出仍然不是互补的,而是带有死区的推挽驱动波形。

如果我对494的单端输出接个反相器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挽输出的波形不也是互补的波形么?

“推挽输出的波形不也是互补的波形么?”
不是。

波形(1)是和波形(2)是两路带死区推挽驱动波形。
波形(3)才是与波形(2)互补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对494的单端输出接个反相器可以不

“如果我对494的单端输出接个反相器可以不.”
可以。但需要注意反相器的驱动能力和延迟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对494的单端输出接个反相器可以不

其实对电流并不很大的Buck电路,没有必要使用MOS管代替续流二极管:成本上并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对电流并不很大的Buck电路,没有必要使用MOS管代替续流二极管:成本上并不合算。

我主要的是想提高电源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对494的单端输出接个反相器可以不.”
可以。但需要注意反相器的驱动能力和延迟时间。

这个怎么讲?从反相器引出一个波形接入2110的低端输入,高端输入接494的输出不行么?

网友:
【有奖直播】2025是德科技数字月-数字新品来助阵
直播时间:3月19日(周三)14:00
直播奖励:小米口红充电宝、倍思充电线、是德科技十周年鼠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