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希捷1T硬盘大拆解

楼主:
 2026年的一天在星际迷航课上,小明心仪的女神突然回头问他借镜子一用

“你的呢?”
“我的,我的让我妈拿去用了”
“哦,给,送你了”

“你很特别,额,我是说这个镜子,别误会”
“其实,这原本不是镜子,而是硬盘里盘片,盘片是以坚固耐用的材料为盘基,将磁粉附着在平滑的铝合金或玻璃圆盘基上。这些磁粉被划分成称为磁道的若干个同心圆,每个同心圆就好像有无数的小磁铁,它们分别代表着0和1状态。当小磁铁受到来自磁头的磁力影响时,其排列方向会随之改变”
“这是硬盘?可是我们现在用的硬盘打开之后都是黑色的小方块啊,里面也没有这种圆圆的盘子啊”
“等等,我找EEWORLD论坛十年前的一篇拆解机械硬盘的帖子给你讲讲吧,刚好那里的图片很多”
“好

这是一块3.5英寸台式机硬盘,正面和背面

这个绿色的PCB是主控芯片板

主控芯片板与主马达接口

“那三个黑色的方块是什么?”
“缓存芯片、马达控制芯片和硬盘主控芯片”

硬盘上有很多被贴纸贴住的螺丝

“为什么用贴纸把螺丝贴住?怕生锈吗?”
“不完全是,那时候很多人认为硬盘里是真空的,其实它只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因为密闭,所以能防尘、防潮和防有害气体的污染,但并不是真空,硬盘上有通气孔,这样硬盘长时间工作产生的热量就能挥发出来了”

隐藏在贴纸背面不同型号的螺丝

主控芯片板与硬盘磁头的接口

圆圆的贴纸背面也是固定螺丝

把这些螺丝都拧下来就可以打开硬盘了

硬盘上面的金属盖四周用了密封圈,保证绝对防尘,如果不是在无尘室内拆硬盘,想自己拆解维修机械部分,基本是不可能了

“这个有点像老式唱片机”
“唱片机是什么?”
“回头来我家玩吧,我家有一个……”

“这个应该是过滤硬盘内空气用的”
“这个好像化妆棉”
“……”

拧掉这个黑色保护盘片的托架,就能看到“镜子”了

拆“镜子”

这个是1T的硬盘,里面有两片“镜子”

磁头的控制电路和步进电机

磁头臂

磁头控制电路与主控芯片板接口

磁头另一侧挨着步进电机的线圈,线圈上的铜线比头发丝粗一点

磁头,就是靠它在旋转的硬盘上读取数据的
硬盘拆开之后通电的小视频,平时它就是这样读取数据的

这个白色贴纸的下面也有一个小孔

贴纸里面的黑色物质像是海绵,看起来也可以过滤空气或者吸潮

屏蔽罩下面是强磁铁,屏蔽罩外面一点磁性没有,屏蔽的很好

上面的两块像“腰子”的磁铁是强磁,据说是钕磁铁
在硬盘里面它们是这样组合的,两块强磁铁中间夹着磁头的线圈,线圈通电也会产生磁场

两块磁铁如果吸到一起就很难分开了

剩下一个固定盘片的马达转轴,这个没有专用工具应该是拆不下来了

当年的机械硬盘的全部配件
“小明,你知道的真多
“其实,我还知道你的镜子在你同桌那里”
……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第二届以拆会友活动开始啦,拆、评赢好礼!

网友A:
终于见识到磁盘内部的结构了,另外不知道那两块强磁铁是干啥的?属于电机的一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见识到磁盘内部的结构了,另外不知道那两块强磁铁是干啥的?属于电机的一部分吗?

那两块磁铁不属于电机的一部分,磁头后面的线圈平时是在两块磁铁之间的,通电后线圈也产生磁场,线圈的磁场和强磁铁的磁场互相排斥,这样线圈部分几乎悬空在两块强磁铁之间,然后受控于控制电路左右滑动

网友:
硬盘都给拆了,第一次见到

网友B:
这个硬盘拆了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盘拆了还能用吗

不能了
这本身是一块坏掉的硬盘

网友C:
我一直以为硬盘里是真空的呢,之前有个学弟把硬盘拆开了一点,再用就很慢了,只有几KB每秒,他说是因为进空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硬盘里是真空的呢,之前有个学弟把硬盘拆开了一点,再用就很慢了,只有几KB每秒,他说是因为进空 ...

不是真空的,只是密封的很好

网友:
不错,不错,文章风格迥异。

网友:
见识了,原来硬盘结构是这个样子

网友:
老王,我代表《科幻世界》向你约稿——一篇拆解文章,都能被你整出这么多花花来

网友:
俄看过顶一下,和几十G的硬盘一个样,结构并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