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AD时铺铜可以是圆形或弧形的线吗

楼主:
怎么样可以让下面的红色layout部分看着更符合设计,看着更好看点(左边红色layout旁边的孔是用来锁螺丝的)

网友:
忘了放图了

网友:
托线修改,拉拉扯扯的修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怎觉的上面的图怪怪的,但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选中红色的线,拖动试试。

网友:
往左边放也不是,右边放也不是,总觉得不好看

网友:
本来位置就不对称,还能怎么地啊?重点是功能在就行。

网友:
第一,你就这么个简单的图还要怎么好看???第二,你那个圆圈如果是螺丝孔的话,你这铜铺的有问题。因为螺帽的区域是不能铺铜的,也就是你的圆圈旁边那些黄色丝印圈出来的位置,也是不能铺铜的要空出来。调整方法是再画个keepout的圆,跟你黄色丝印的圈一样大的。重新铺铜。铺好铜后再把新画的keepout圈去掉。

网友: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还要调什么,难道楼主是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