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睡眠后醒不过来怎么处理?

楼主:
在看ESP8266的AT指令,试了一下睡眠功能:

AT+GSLP=1000

执行后是这样:

执行时提示OK,过了一秒钟就出现OK下面的几个不显示数据,用HEX显示方式时,如下:

又注意到,它的AT指令集说明中有这样的提示:

而我是按照这个模块的典型接法连接的:

是不 是还有其它该注意的而我没有注意到呢?

有经验的网友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 ... -blogid-337387.html

看看这个哥的帖子,我发现他这方面的帖子写的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uid-361439-blogid-337387.html

看看这个哥的帖子,我发现他这方 ...

谢谢你。

我这个问题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我这个问题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硬件的话,你还是好好看下手册。我丢给链接,你看下。我估计你也看过,还有安可信有论坛的,搜搜看他们的论坛的帖子。
http://wiki.ai-thinker.com/doku.php
不同封装的,手册可能有点差异。烧写模式,和普通模式,好像有个引脚要拉高还是拉低,我之前看过手册给忘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