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ycloneV的开发板编写中断响应程序,采用F2S_IRQ1中断号不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
   之前编写成功了一个采用HPS按键控制HPS LED灯的中断程序,采用的GPIO1的中断方式,现在想通过FPGA发送中断信号控制HPS的LED灯响应,采用F2S_IRQ1的中断号,并且初始化流程与GPIO1中断类似,FPGA与HPS通过轻型AXI桥接(AXI bridge通过QSYS设置),但是中断始终发生不了,想请教各位大神是怎么回事?(另外开发板上是裸机程序,编写的是没有操作系统的中断程序)

网友:
楼主,你好

FPGA向来不说谎话
先看示波器,OK后
检查FPGA入后的那个内部信号,
找到了,在顺着代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FPGA向来不说谎话
先看示波器,OK后
检查FPGA入后的那个内部信号,
找到了,在 ...

可以在桥的端口读到fpga有信号出来,但是好像进入不了HPS,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桥的端口读到fpga有信号出来,但是好像进入不了HPS,什么原因?

首先你的中断号有没有早请注册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中断号有没有早请注册成功,

将HPS有关中断的寄存器里的值都打印出来检查过了,设置没有问题,现在就差中断进来响应了

网友:
你好,你搞定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么?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卡了一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