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UFUN电路板

楼主:
7月23日那天我收到了UFUN电路板,拿到快递盒的那一瞬间感到十分困惑,怎么这么轻,是不是寄错了?迫不及待打开一看,哇,好小巧的板子啊,用的全是贴片元件。随后的几天我大致看了一下《uFun 开发板快速入门指南 V1.0》,只是简单看了一下而已,没来得及动手做实验。我在一所部属高校从事实验教学工作,正值暑期学校电子设计竞赛培训,比较忙,从7月25日开始电子竞赛拉开帷幕,天天忙的不可开交,一直到7月31日才结束,8月1日以后才有时间重新学习uFun 开发板。看了网友们分享的学习经验和资料后,感到收获不小,下面谈谈我的几点粗浅心得。

网友:
在这之前我曾经学习过msp430g2553、TM4C123GH6PM(ti公司32位ARM处理器)、tms320f28027(DSP芯片)、pic16f690(微芯公司8位MCU)、瑞萨公司的R78/G13等,主要是为了教学,学习得不是十分深入。单位和美国TI、微芯、日本瑞萨、深圳宏晶等公司成立了MCU联合实验室和创客空间。和ST公司目前还没有开展合作,但stm32处理器在大学生创新竞赛中应用非常普遍。为更好指导学生参加竞赛,我决心学好stm32。

网友:
首先引起我的兴趣的,是uFun 开发板上的贴片元件。单片机实验做过一些,但很少用到贴片器件搭建电路,比如5050RGB贴片发光二极管我就是头一次见到,起初没想到它是LED。随后在淘宝上查了一下,发现它是一款全彩LED,6脚,红绿蓝三种颜色可任意组合,十分有趣,价格也比较便宜,6分到8分都有。用它来做MCU闪烁灯、跑马灯、堆积灯等实验一定更好玩。

网友:
其次是贴片无源蜂鸣器。单片机蜂鸣器的实验我做过不止一次,主要用的是压电陶瓷片,也叫压电蜂鸣片。贴片蜂鸣器还是第一次见到,感到大开眼界。在淘宝上一查:贴片蜂鸣器 8.5x8.5x3 mm高 工作电压2至5v 蜂鸣器 无源蜂鸣器

网友:
老师对元器件很敏感

网友:
继续昨天的话题。第三是RTC超级电容,也就是法拉电容。在板上主要是给RTC实时时钟供电,在这里起到是纽扣电池的作用。法拉电容器的容量比通常的电容器大得多。由于其容量很大,对外表现和电池相同,因此也有称作“电容电池”。法拉电容在许多产品中得到广泛应用。例:CMOS掉电保护,数码相机,手摇充电电筒,智能三表,PDA等等UFUN电路板上的C7即为法拉电容,0.47F。

网友:
入门指南中提到,SWD 进行开发时, 需要使用 J-Link 或 u-Link 这些网上都有驱动和使用教程.
请自行搜索自己搞定.下面我把自己找到的资料提供给大家参考。如图所示,JLink 与开发板的连接方式  JLINK的20针JTAG的1脚、20脚分别与UFUN开发板上J2排针的1脚、2脚用杜邦线相连,JLINK的20针JTAG的7脚(TMS)、9脚(TCK)分别与UFUN板上的SWDIO和SWCLK用杜邦线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