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中的跳线的作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在LC滤波器中,跳线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判断是否需要添加跳线?我在仿照别人的滤波器的时候,发现加了跳线的时候,他所用的线圈电感,用ART软件算出来的电感值比他仿真出来所需的电感值小很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射频不懂,帮忙顶顶

网友:
对于高频电路,加跳线是不对的,其引入的分布参数会使电路特性劣化,频率越高越要避免这么用。

网友:
跳线不能随意加。
一般情况,LC回路不要加,因为它的参数关系到整个电路特性,加跳线后的参数难于控制。如果布线确有困难,就想办法加在LC回路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