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重新定义keepout边界

楼主:
如图,粉红色的线是keepout层,那么keepout外面的那段黑色的怎么处理可以没了

网友A:
你的右边的黑色区域是挖空的还是要布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右边的黑色区域是挖空的还是要布线?

不布线,取消为不是黑色的,AD10我还知道操作,AD16变了

网友:
keep-out layer  图形闭合 选中keepout layer 快捷键 e+s+y 、d+s+d  ??
只有一部分图,看不出来圈里的黑色区域是板子的一部分,还是不需要多余的部分?

网友C:
是需要取消右边黑色的部分吗?可以重新定义一下形状。

网友:
根据keepout割板

网友:
快捷键是E,S,Y,D,S,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需要取消右边黑色的部分吗?可以重新定义一下形状。

是的AD10是重心定义板子形状我还记得,但是AD16不一样,我选中全部的粉红色的线,然后重新定义选中的对象,然后黑色的就都没了,故来论坛提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AD10是重心定义板子形状我还记得,但是AD16不一样,我选中全部的粉红色的线,然后重新定义选中的对象 ...

AD16还没有怎么用,等我试过后在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16还没有怎么用,等我试过后在交流。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布线,取消为不是黑色的,AD10我还知道操作,AD16变了

AD16的板形重定义确实是和AD10不一样,AD10是按“D”就会出现重新定义板形的菜单,而AD16是先按数字“1”,再按“D”才会出现可以调整板形的菜单,调整好后,再按数字“2”返回正常的状态,我发现的就是这样了,你可以试下看看

网友:
重新选择那个keepout层,然后点击按照keepout层定义PCB边界

网友D:
无论哪个版本,要完全选中keepout的框,再点击 design -board shap-redefind from select object

网友:
看楼上说的,是不是底面的样式。好久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论哪个版本,要完全选中keepout的框,再点击 design -board shap-redefind from select object

嗯,这个是的,就是有时就弄的keepout里面的那个黑色的没了,昨天我试了下,就没了